台达EH 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6):
公司的一台机器做升级改造,机器以前的程序也是我自己编的,以前用一台步进电机送料,现在改成2台步进电机送料,多加了个步进电机,动作也很简单,就在原来的程序上加以改进,步进电机的动作是先走一段相对定位,然后在原点回归,程序改造很快就搞定,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在原点回归的时候有时候会跑过原点,停不下来,一个小时有2-3次吧,传感器我也换了2个,也没有用,,之前的那个电机动作也是一样的,但是它确始终没有问题,之前的电机用Y0,Y1来控制,后来的电机用Y2  Y3来控制,就连近点信号的输入端我也换过,也不行,奇怪啊

网友A(2011-12-15):
检查两个方面

1是原点回归缺口是否够光电检测

2原点回归信号最好使用X0---X7之间的输入点

网友B:
1、原点是使用光电检测还是接近开关?其实原点位置定下来后,正常情况下不会产生过失步。

2、其他电源是否对驱动器有干扰?

网友C:
用绝对定位。。。。。。。。。。。。

楼主:
干扰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应该是有扰动,你可以传程序看下,2521189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