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PN输出与PNP输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1-10-06):
求问各位高手,现遇到如下问题:

手头有一影像系统控制器,输出为继电器输出,0V的,给出的信号需要接入PLC,而PLC是24V输入,中间需要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但是用普通的欧姆龙继电器开关频率太低,无法满足要求,现在想用24V的DC固态继电器替代中间继电器,请问是否可行?直接把影像系统输出接到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接PLC就可以吗?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有正负极要求吗?

非常感谢!!!!

网友A(2011-11-26):
可以试一下。有一种高速的电子继电器,以前公司在数控机床上用过,具体型号忘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网友B:
系统控制器,输出为继电器输出,0V的

它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嘛,0V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楼主,你说的触点的容量多大的?

如果可行的情况下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你可以用影象控制器输出继电器控制外接开关三极管或者光耦,它的频率可以很高,但需要注意额定电流、电压

网友E:
      “影像系统控制器,输出为继电器输出”就可以用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与PLC输入侧相连接,不需中间继电器转换。具体链接是这样:如果PLC的输入侧是24V电源的负极接公共地(西门子类型的PLC),可将继电器常开触点可与24V正极与PLC的输入点相连接。如PLC的输入侧是24V电源的正极接公共地(欧姆龙类型的PLC),可将继电器常开触点与24V负极与PLC的输入点相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