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驱动的编码器输出怎么接EH2的PLC才能接收到脉冲?

楼主(2011-10-06):
如题。想用来计数。但不知道这个线怎么接。哪位GGJJ知道的望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台达A2伺服驱动的说明书上面应该写的很详细啊!

楼主:
那里面是差动输出,要怎么样接PLC才能接收到信号?是否得接高速光偶。。。说明书怎么感觉没几个地方说得清楚的。。。

楼主:
没人用过?还是怎么?

楼主:
据说得用芯片或光偶。看来没人理。。。

网友B:
希望以下可以幫到你...

网友B: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1相2輸入的方式.

楼主:
额。。。我要的是接线。计数器我会用,说明书我也有了。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要用高速光偶转换伺服驱动输出的差动信号,才进得了EH2的PLC。。。

网友C:
 差动的接不到这种plc上,木办法,只能是转换啊,要不换plc或者加模块。

网友D(2011-11-09):
你下载个最新伺服说明书,写的很清楚

网友E(2020-09-04):
从伺服驱动器的CN1接出来,或者通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