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设备向导问题

楼主(2011-10-06):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我使用的时西门子自己的触摸屏,然后在TIA portal 中建立了一个HMI的项目,在新建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 HMI设置向导,在该设置向导中有一个PLC连接设置, 我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建立好一个HMI项目后 怎么才能重新调出 “HMI设置向导”,我需要更改里面的PLC连接,有使用过的朋友还望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直接在里面,设置中去改PLC的连接,不用再从新开始向导啊!

网友B:
在左边有个“连接”,在那里面可以管理和创建和PLC连接的类型和个数

网友C:
在‘‘连接‘‘里修改PLC型号,不用重新调出 “HMI设置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