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数字量和模拟量怎么改点

楼主(2011-10-06):
RSlogix5000数字量和模拟量,如果原来的点坏了,怎么改点啊。要注意些什么?小弟初学见笑了

网友A:
先把硬件的点换成可以用的,再用搜索的功能,全部替换里面的以前点,换成现在的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呀?

酒醉、笑红尘

网友:
一楼说得很清楚了。

不过你还是找个对PLC和LOGIX5000 比较熟点的人搞吧,自己不是太懂的话,地址替换漏了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网友C:
一楼说得很清楚了,先该接线,再换点

网友D:
要看你程序里面是怎么引用的了。。如果程序里面引用你的硬件点很多的话。那需要替换了
若你程序里面做了别名或者地址映射 即需要改动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E(2011-11-12):
第一更改硬件,一般做工程都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备用点,找到没有使用的点(可以从建立的映射中看)。根据硬件手册确定相应通道的接线。在映射中使用该点(删除坏点的映射)。

网友E:
对了 还有注意模拟量相应通道的设置

网友F:
照一楼的方法做就OK。

网友:
对于坏点,AB有比较成熟的考虑,就是使用TAG,硬电路点坏掉了,不需要更改程序,只需要把TAG按照更改后的电路修改一下就可以了,3秒钟就搞定。

如果你采用直接IO寻址就比较麻烦一点,查找,替换就好了,细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