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区别

楼主(2011-10-06):
                                                                变频器中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区别

在变频器输出侧共有以下几种选件:
1)Output reactor 输出电抗器,当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缆长度大于产品规定值时,应加输出电抗器来补偿电机长电缆运行时的耦合电容的充放电影响,避免变频器过流。输出电抗器有两种类型,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芯式电抗器,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3KHZ时采用。另一种输出电抗器是铁氧体式,当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小于6KHZ时采用。变频器输出端增加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导线距离,输出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电压,减少此电压对电缆绝缘和电机的不良影响。同时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非屏蔽电缆。
2)Output dv/dt filter 输出dv/dt电抗器,输出dv/dt电抗器是为了限制变频器输出电压的上升率来确保电机的绝缘正常。
3)Sinusolidal filters正弦波滤波器,它使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近似于正弦波,减少电机谐波畴变系数和电机绝缘压力。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可加以下选件:
1)Input Reactor进线电抗器,输入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电流,提高功率因数以及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压、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都必须加进线电抗器。
2)输入EMC无线电干扰滤波器,EMC滤波器的作用是为了减少和抑制变频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EMC滤波器有两种,A级和B级滤波器。EMC A级滤波器用在第二类场合即工业场合,满足EN50011A级标准。EMC B级滤波器多用于第一类场合即民用、轻工业场合,满足EN50011 B级标准

网友A(2011-11-23):
同时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非屏蔽电缆。

网友A:
同时为了增加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可以适当加粗电缆,增加电缆的绝缘强度,尽量选用非屏蔽电缆。 要尽量选择非屏蔽电缆?变频电缆都带屏蔽啊~~

网友B:
这个帖子的题目非常好,简易受精,激励大家热烈讨论,把更完善的内容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