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电气工程

楼主(2011-10-06):
摘要:目前,我国各种电气设备和民用电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住宅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也随之提高安装技术,以适应人们生活水平的需要。本文就当前住宅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以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住宅 电气 工程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电气安装工程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各种电气设备和民用电器有了很大的发展,住宅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也随之提高安装技术,以适应人们生活水平的需要。本文就当前住宅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意见,以供同行参考。
1 专业人员缺乏,技术力量薄弱
当前住宅建筑电气安装工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专业人员缺乏、技术力量薄弱,与现代电气工程的要求有一定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前,施工工地的电气质检人员多是由老电工担任,他们虽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同时质量检查的内容偏重于操作工艺,缺乏对专业技术性内容和施工图纸的设计要求的检查。
预防措施;应配备专业人员,做到知识化、专业化,应从过去的目测检查深化到科学检查,在保留过去对操作工艺检查的同时,还应要求施工人员对图纸的质量进行检查,检查图纸的设计数据有无错误和隐患,同时检查电气设备的产品质量.并制定设备进场的保管条例,杜绝电气事故的发生。
2 产品质量差
当前,经济市场竞每激烈。有的生产厂家降低了产品的质量,以致影响电气安装的质量并形成隐患,甚至酿成大祸,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预防措施:指定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和委托具有质量认证部门进行质量鉴定。同时施工单位要索取产品生产许可证、检查人员证、出厂合格证及技术监督部门的有关证件。
3 施工质量差
3.1 穿线管的安装不符合要求。管口不齐,管口插入箱、盒体的长度不一致;弯曲半径太小,管子出现死弯、痛折、凹痕现象。电线管埋墙深度太浅,甚至埋在墙体外的粉刷层中,造成墙面抹灰层顺管开裂。
预防措施:①管口下锯要垂直,锯条要与下料管形成90°角;锯完后用锉刀进行修整,以防毛刺划破线皮。②电线管进入配电箱要平整,露出长度为3-5mm,吊顶内钢穿线管口和箱(盒)体必须用锁紧螺母连接,且要焊接跨接地线。③电线管的弯曲半径(暗埋)不应小于管子外径的10倍,扁度应控制在不大于该管直径的1/10;穿线管煨弯时,要用弯管机或拗棒使弯曲处平整光滑,不出现扁折、凹痕等现象。④楼面敷设管应在楼板缝内,电线管埋人砖墙内,离其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20mm,管道敷设要“横平竖直”。
3.2 箱、盒安装不符合要求。箱、盒安装标高不一致,箱盒体不整齐;箱盒体变形、移位,四周嵌缝不严;盒内砂浆、杂物未清理干净。
预防措施:①安装箱、盒时,要横平竖直,应用水平仪调校水平,保证安装高度的统一。还应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准确牢靠固定线盒。总之在竣工时要保证箱、盒标高尺寸误差控制在5mm之内。②箱、盒开孔眼一般在出厂时就已经加工完械开孔或送回生产厂家要求重新加工,或订货时严格标定尺寸,技尺寸生产。禁止用电焊或气焊切割。③在混凝土墙、柱内的箱、盒安装时,为防止其变形和移位,可在箱、盒体背后加设中6钢筋套子,并与主筋焊接在一起进行定位。在砖砌体固定箱、盒时,要用水把四周的砖砌体湿润后用M10水泥砂浆逐层嵌实。安装箱、盒罩面板前,箱、盒四周用与墙面相同的腻子抹平,然后安装箱、盒罩面板。④在穿线之前,应先清理箱、盒内的灰碴及杂物。防腐层如有腐蚀现象,应进行防腐处理。穿好线后,最好用临时箱、盒板盖好,待土建装修喷浆完后,再拆去盒盖,安装电器、灯具,这样可保证盒内干净。
3.3 管内穿线不符合要求。穿线管穿线不戴护口帽,损伤绝缘层;不同的回路在同一穿线管内或线管内导线过多,相、零、地导线混色。
预防措施:①工程中使用硬塑料管和钢穿线管时,在穿线前必须戴好穿线帽,管口无丝扣的可用戴塑料内护口,严禁划伤导线的绝缘层或降低其绝缘强度。②不同电压的导线不能穿在同一穿线管内,不同一个回路导线(除规范有规定者外)不应穿在同一个穿线管内;导线穿线时要注意穿线管的空闲面积,一般导线截面积(边外皮计算在内)不应超过穿线管孔内面积的40%。③施工人员应严格执行GB50258(9)-96标准,分清相线、零线(N)线、接地保护(Ⅲ线)的作用与色标的区分,即P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单相时一般宜用红色;零线(N线)应用浅蓝色或蓝色;接地保护线(PE级)必须用黄绿色双色导线。④导线连接不符合要求。剥切绝缘层时损伤线芯;焊接时焊料不饱满,接头不牢固;铜铝线连接时未做过渡处理;多股导线连接设箱、盘时末用压线端子排和压线鼻子。
3.4 导线连接不符合要求。剥切绝缘层时损伤线芯;焊接时焊料不饱满,接头不牢固;铜铝线连接时未做过渡处理;多股导线连接设箱、盘时末用压线端子排和压线鼻子。
预防措施:①山剥切导线塑料绝缘层时,应用专用剥线钳;剥切橡皮绝缘层时.刀刃禁忌直角切割,要以斜角剥田。铜芯与铜芯线材相连时,应把线头拧紧后.采用锡烫的方法;铝芯与铝芯线材相连接时,应把线拧紧后,用气焊加焊粉处理。②铜芯线与铝芯线相连接时,可采用端子扳连接,或者将铜烫锡后再缠线连接,也可以采用螺旋压线帽压接。多股铝芯线与多股铜芯相连接时,可先将铜线烫锡后再用铝套管压接,也可以用铜、铝转换卡于处理;多股铝芯线连接电器时,均采用铜铝过渡端子压接。③多股铜芯线和多股铝芯线进入配电箱连接时,均采用压鼻子,再与接线端子排连接。两股以上的接地保护线应采用压线鼻子后,再与接线端子相连接。
3.5 电器安装不符合要求。花灯安装无吊装试 验,日光灯吊链不平行,引下的线未编叉,出现上、下八字,成排灯具中心偏位、直线度偏差较大。
预防措施:①大型花灯安装(超过3.5kg)固定吊钩应与结构相连接,并在安装之前做好花灯重量的1.5倍吊装试验记录,应填吊装试验记录,存人档案。②母安装日光灯之前要对日光灯两吊链间距进行测量,安装圆木和吊盒时,使其间距尺寸与日光灯两吊链间距相等使之达到平行,且两根吊链长度要相等;日光灯导线要沿吊链编叉,防止导线受力。③按规范要求,成排灯具安装的偏差不应大于5mm。因此,在施工中需要拉线定位,使灯具在纵向、横向、斜向及主体低水平均为一直线。
3.6 开关、插座安装不符合要求。线盒预埋太深,盒内留有砂浆杂物;面板与墙体间有缝隙,面板有胶漆污染,不平直;暗开关、插座安装不牢固,盒内导线余量不足。
预防措施:①在安装开关、插座时先清理干净盒内的砂浆,当预埋的线盒太深时,应加装一个线盒。另外,安装面板后饱满补缝,不允许留有缝隙,做好面板的清洁保护。②暗开关、插座安装不牢固,一般是固定螺丝与螺母间隙过大或螺丝未拧到位。如间隙过大顶以更换即可。③开关、插座盒内的导线应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股以100~150(mm)为宜;要坚决杜绝不合理的省料贪头。
3.7 配电箱的安装不符合要求。缺零、地线汇流排;漏电保护器控制回路不合理;漏电保护开关或溶断器前后位置不正确。
预防措施:①结合设计图纸的配电系统图,充分考虑零线及地线回路数量,确定零线、地线汇流排的几何尺寸,以及综合考虑其它器具数量及尺寸,来确定配电箱的几何尺寸。②认真阅读设计图纸系统图,明确漏电保护罪的工作原理,不同回路的相线、零线分别进入不同的漏电保护器,严禁:个以上回路共用一滑电保护器的零线回路。③漏电保护器应安装在电度表之后,自动开关或熔断罪前面。
实际工程中,还有一些建设、施工单位未经设计许可,擅改开关规格型号、导线截面、增加负荷等,这些改动往往使系统的选择性、可靠性降低,致使保护电器不动作或误动作,给用户的安全使用留下隐患。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引起建筑及监管部门足够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