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用通訊實現A2伺服回零時沒有收到HOME完成信號,而反轉運行

楼主(2011-10-07):
以前用台達EH2通過通訊控制AB伺服,沒遇到什麼問題。現在改用ES2通過通訊控制A2伺服卻老出問題,詢問過台達代理商,及台達技服,沒有提供什麼有價值的信息,每人的說法還不一樣!

1,其它通訊指令可用,但用API 206 的ASDRW  K1 K18 D200台達伺服通訊專用指令報M1141指令參數錯誤。

而改用MODRW K1 K16 H32 D200 K8卻沒有問題。

2,伺服參數設定P3-06=0,P4-07=0,P5-04=123,P6-00=0,P6-01=0,通過通訊把0寫入到P5-07,開始回零。當ORGP輸出到DI6(P2-15=124)電機減速運行一點距離接著反轉運行,其間沒有收到HOME(DO3)信號。注意回零是並沒有遇到極限

請問問題出在哪裡?

tks!

网友A:
A2的對應地址和AB的不一樣。

楼主:
問題解決了,看來A2的回零與AB的確有很大不同。

當用ORGP上緣觸發時,回零減速。但在停止前必須off ORGP信號才能收到回零完成信號HOME!我有點暈,資料上沒看到這個說明,與AB的有區別。由於信號輸入延遲性及回零速度大小不同,在軟件編寫及硬件選擇上就有不確定性。如ORGP感應時間長短的確定,金屬感應片寬度都是一個問題。

如果用下緣觸發回零呢?我沒試過,不知結果如何,不會要及時ON ORGP吧?!

不知台達如此定義原因何在?還是我理解有誤,歪打正著?

但不管原因為何,我覺得同一個廠家的不同系列產品應該是繼承性和發展性的統一。

台達向市場提供A,B,AB,A2,B2,A+。。。不同伺服系統有沒有系統設計考量。伺服是一個方面,個人覺得台達的PLC各系列產品就更亂了。

感覺用戶在免費測試其產品。

网友B(2012-02-13):
请问 下,   485通讯线怎么做法。    5 接485+    6接485-

还是       3.5 并一起接485+      4.6并一起接485-

thx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
5接485+ 6接485-是对的
A3边:P3-001,P3-01=5,P3-02=1,P3-03=1,P3-05=1
PLC初始化
LD  M1000
MOV  HC6 D1120
SET M1120
MOV  K200 D1129

应用程序就复杂点,我用过的通讯读写指令有:
MODRD K1 H12 K4
MODWR K1 H52C D86
MODWR K1 H40A D88
MODRW K1 K16 H32 D200 K8
MODRW K1 K16 H3A D208 K8
MODWR K1 H50E D85
记住MODBUS通讯同时只能有一个(指令)在通讯,所以分时处理上面6个指令,需要就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