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在额定功率下用改变电枢电压方式,什么是额定功率下?

楼主(2011-10-07):
原文:直流电机调速有两种,一种是在额定功率下用改变电枢电压方式,一种是在转速超过额定功率时用改变励磁电流方式。

-----------------------------------------------------------------------------------------------------------------------------------------------------------------------

请问在额定功率下是指什么?转速超过额定功率?这又是什么意思啊?请老师们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回答我。

网友A:
在额定功率下,是指在额定电压以下可以通讯改变电枢电压方式对直流电机调速。这个时候转矩是恒定的,叫做恒转矩调速。

电压调到一定程度超过额定不能再往上升了,就可以降低励磁电流,俗称弱磁,使电机转速往上升,这个时候功率是恒定的,转矩会有一定的牺牲,这个调速阶段叫做恒功率调速。

两个调速阶段的分界点叫做弱磁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额定功率下,是指在额定电压以下可以通讯改变电枢电压方式对直流电机调速。这个时候转矩是恒定的,叫做恒转矩调速。

电压调到一定程度超过额定不能再往上升了,就可以降低励磁电流,俗称弱磁,使电机转速往上升,这个时候功率是恒定的,转矩会有一定的牺牲,这个调速阶段叫做恒功率调速。

两个调速阶段的分界点叫做弱磁点。

  不错很完整,学习学习。

网友:
哦,明白啦,谢谢啊。

网友C:
我的签名怎么有没有了呢

网友D:
原文:直流电机调速有两种,一种是在额定功率下用改变电枢电压方式,一种是在转速超过额定功率时用改变励磁电流方式。

不知道楼主是笔误还是书上的问题:直流电机两种调速方式应该是-1、在额定转速下改变电枢电压的调速方式    2、在额定转速以上改变励磁电流的调速方式。

网友D:
其中第一种调速方式又细分两种:1、供电电压不变,在电枢回路中串联电阻进行降压调速。2、利用直流电源直接改变供电电压的大小进行调速

网友D:
在额定转速以上改变励磁电流的调速方式:保持电枢电压不变,改变励磁回路的励磁电流(只能是减少电流),励磁电流的减少所对应的主磁通减少,所以电机的转速是在额定转速以上运行。(看一下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即可明白)这种调速方式也叫弱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