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进入logo系统菜单

楼主(2011-10-07):
公司两台机器都是用的LOGO 但是按ESC OK 方向键都无反应。 一台机器出问题了 ,想要看程序。 很急啊 。 望高人指教 我是刚接触LOGO 。 这种情况是不是被厂家锁定了还是什么啊,照理是按ESC 可以进入程序的啊 。 在线等

网友A:
按OK后按方向键应有变化呀!加没有加密都可以的呀!

网友B:
楼主  LOGO!有好几种型号 、型号不同键盘组合也就不同  我有说明书 加我QQ我发个你  1445479114

网友C:
以前有一种老的好像要同时按三个键才能进入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