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使用黄绿双色线好还是用裸铜线好?

楼主(2011-10-07):
如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如果能分开最好,那产让后来查线工方便;因为这都形成行规了!~

网友B:
你得看接地线用在那个地方,一般壳体接地选用裸铜线

网友C:
没见过用裸铜线的

楼主:
二者有区别吗?

网友D:
真没见过用裸铜线的,铜排可能有,但是也没见过

网友E:
无非是为了在检查时易于区分罢了。何必那么的纠结呢?你爱什么样的颜色你就用嘛关键要告知后面的使用人怎么区分

网友F:
我的理解:

从本质上说没有区别,其目的是等电位,提供漏电接地的通道。

但在实际应用中,裸铜线并不多见,但从接地体到机柜段往往会用裸露的圆钢或扁钢,作防腐处理并刷标志漆。从这一点也说明二者无本质区别。

裸铜线少见应用估计有这几个问题:一是造价高,二是现场施工焊接难度大,三是防腐不太好处理(相对于钢镀锌工艺)。但我也在实际中见到过电信机房的接地中使用铜排的实例。

黄绿双色线的好处显而易见:柔软,不易折断,绝缘,便于敷设,一般情况不用担心腐蚀的问题。

所以绝大多数时候从器件到机柜接地母排都按要求使用不同线径的黄绿双色线。而机柜与机柜之间用镀锌扁钢现场制作的居多,用镀鉻铜排的也不少见。

网友G:
柜体上用的全部是双色铜线。局部接地线用的全部是裸铜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接地线用在那个地方,一般壳体接地选用裸铜线

1、柜体内、室内用黄绿绝缘线;

2、室外、柜体外主接地线壳体接地选用裸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