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KV/1000KVA变压器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1-10-07):
壹#1000KVA变压器所运行的用电设备 设备名称 设备数量(台) 设备功率(KW) 总功率(KW) 启动方式 破碎机 3 132 396 软启动 除尘器 2 30+7 74 自耦降压 双轴搅拌机 1 75 75 变频器 空压机 1 30 30 星三角 煤破碎机 1 50 55 软启动 页岩破碎机 1 75 75 软启动 给料机 3 4+7.5+11 22.5 直起 输送皮带 11 5.5 60.5 直起 输送皮带 1 7.5 7.5 直起 电磁振动筛 4 6 24 直起 输送机 4 11 44 直起 电子称 3 2.2 6.6 直起 其他 照明、维修 30 30 排潮风机 2 30 60 变频器 排烟风机 2 45 90 变频器 送热风机 2 55 110 变频器 冷却水泵 1 4 4 直起 窑尾冷却风机 8 4 32 变频器 车底冷却风机 6 4 24 直起 总负荷1220KW,设备是流水线作业。

网友A:
不会烧的----放心使用。你的设备启动 方式对变压器的冲击都不大。

另:变压器负荷不是用电设备的简单相加

网友B:
全部设备运行起来测量一下总电流看看是不是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C:
不会,但要注意功率因数不能较低

网友D:
首先告诉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普通油浸变压器带感性负载(电动机)总容量为变压器总容量的百分之八十,允许过负荷百分之二十,可短时间运行,变压器的功率因数约为0.85,设备总功率1220kw,肯定是过负荷了,变压器长期过负荷运行功率因数较低,电动机出力降低很不经济,长时间运行浪费的钱都可以买一台变压器了,过负荷严重时变压器绕组绝缘加速老化,大大的降低了使用寿命,所以很不划算!建议楼主再加一台变压器。

网友E:
 1220KW是总的安装容量,实际运行一般不会满负荷,所以应该差不多。

网友F:
1、总装机容量并不等于运行容量,只要这些容量不同时运行,装容量完全可以大于变压器容量,甚至大2倍以上。

2、变压器的功率因素可以补偿到0.9-0.5,甚至更高,只要不超前就行。

3、变压器的经济运行率约为0.6,此时的单位损耗最低,但几乎很少有企业保持均衡的负载不变,在夜间,大多数变压器的负载率只有10%,甚至更低,此时容量大的变压器的损耗反而比小的大。因此考虑到日夜之间的平均负载,通常是:白天负载满一点,最高时的负载大约为80%-90%,这样以来,即使夜间的负载轻一点,全天总的平均负载率仍然为0.6左右。

4、按现行的电费标准,大容量的变压器交纳的费用比较高,因为除了交纳电度费用以外,还须交纳一个基本电费,无论这个月是否用电,即使一点没用也不例外,按28元 / 月*KVA计算(各地的标准基本差不多),1000KVA的变压器每月需交纳28000元RBM。按此计算,变压器的容量也不宜选的太大,愈大愈吃亏。

网友G:
只要设定好设备之间启动的间隔时间是不会烧变压器的,你的设备含有这么多软启动装置,只要不同时启动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H:
          凭经验应该完全可以使用的,因为你的这么多负载能同时使用百分之八十就不错了,配用电容柜补偿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I:
主要是电容柜够不够用,考虑功率因数问题。装机容量不可能同时启动,可以使用!

网友J:
主要看你列的那些用电设备的负载同期率了,也就是说同一时间有哪些设备在运行,运行的总电流是多少,功率因数是多少,总电流不超过1440A变压器是可以安全运行的,但要注意变压器的通风散热。

网友J:
无功补偿量按变压器容量的35%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