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发电时,如果负载是纯电阻,功率与转速的关系

楼主(2011-10-07):
一台无刷直流电机,如果用外力使之旋转,应该是处于发电状态的。 如果负载是一个电阻,随着转速的改变,功率是怎么变化的。 如果想让功率是恒定的,接什么样的负载比较好。 我的猜想: 转速越高,电压越高,功率也越高。 如果负载是压敏电阻,随着电压的升高,电阻也变大,是不是就可以保持功率恒定了呢?

网友A:
如果负载电阻是定制,则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功率是速度的平方关系。

压敏电阻是瞬变型的,电阻并非与电压同步渐变。

恒力矩负载尚好获得,恒功率负载确实不易做,个人看法,得专门做功率控制才行。

楼主:
不需要很精确的恒功率控制,我想了一个方案,不知可否,请指正。 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经过三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后,接入一个恒流源,再接一个电阻。 这样,流过电阻的电流是恒定的,功率应该也是恒定的。 功率的波动,在于恒流源消耗的部分。只要提高恒流源的效率,就可以近似达到恒功率的效果。

网友A:
不同电压下实现恒流,对于线性恒流源而言,电压提高导致的功率提升将主要消耗在恒流源本身上,电阻到时恒功率了,但整个负载特性却并非恒功率。

用开关模式的恒流源或许可以避免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