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浦CP变频器报LU

楼主(2011-10-07):
接到二台海利浦CP变频器220V400W报低电压,不知从何下手,望高手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修,好好看看原理吧。肯定能修好

楼主:
对:工业电子维修 关于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修,好好看看原理吧。肯定能修好
内容的回复:
一般来讲这问题很好修,但是这型号检测电路有点不同,我认为的检测点电压正常,所以进入死区不知从哪下手,要是有图纸会好很多。

网友B:
如果不是输入电压太低,就是电压取样电路有问题,另外也可以换一下电源滤波电容试一下。

楼主:
对:田丰自动化 关于
如果不是输入电压太低,就是电压取样电路有问题,另外也可以换一下电源滤波电容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母线电压正常,我认为的取样电路也正常,是用一只LM393做电压比较然后再送入EG87C196,另一路基准电压2.5V送入ECU也正常,这二点电压和正常的机子对比了完全一致,不知除了这二点外还有那只脚也做检测用的.哎简单的问题没解决真是可怜啊,要是能搞到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