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60期-PLC与触摸屏之间的打包通信

楼主(2011-10-07):
        我们知道在PLC的“主从站”和“智能站”等之间存在着打包通信,其实在PLC和触摸品之间也存在着所谓的打包通信,在PLC和触摸品的通信时采用打包发送,既少占流量,又可以避免通讯堵塞。因此,我们这期的擂台是,请给出一个任何一类的PLC和任何一类的触摸屏打包通信的例子,要有详细的设置过程。

        PLC和触摸品类型任意选择,回答的最好最完全的,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9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没尝试过,占楼学习

网友B:
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

网友C:
以显控触摸屏和信捷PLC MODBUS通信为例
触摸屏读取PLC中的16个数据,如果读取的数据地址为连续的数据地址D0-D15

触摸屏发送:【站号】【命令码】【地址】【数据个数】【CRC校验位】

PLC返回: 【设备地址】【命令号】 【返回字节个数】【数据1】【数据2】...[数据N]【CRC校验】

可见触摸屏在一个通信帧内就可以把全部数据读取上来。

如果读取的数据地址为非连续的,比如D0, D30 ,D60 ,D80 ,D100 等。16个数据,
触摸屏和PLC至少要通信16次才可以把数据读取上来。
所以做触摸屏和PLC通信时,触摸屏读取PLC的数据地址尽量连续,可以减少通信时间,

网友D:
这个打包通信理解可能会有些问题。关键PLC与触摸屏的通信机制,在原来使用digital触摸屏的时候,曾经看过下面类似的资料。对于触摸屏可能支持PLC不同地址类型的时候,尽量使用同一类型连续区域的地址。这样在触摸屏访问PLC时候,无需使用不同的指令来读或写。尽量在PLC中把不同地址类型合并在同一区域。比如某触摸屏可以支持访问西门子的I Q M V(或DB)区,如果通信数据不多的话,都可以隐射到M区,也就是使用M区与触摸屏通信;如果通信数据较多,都可隐射到V(DB)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达到批量读取或写入,即实现打包通信。

每实现一次通信,数据帧要求五脏俱全,如果支持批量的话,自然可以减少多次通信的相同部分内容。效率也高些。

具体举例就不写了,请大家可以尝试这样的地址处理。

网友E(2011-11-07):
菜鸟进来学习!!!!!!!!

网友F:
以往接触的应用中,触摸屏一般处理的数据不是很多,变量少,所以大都采用的变量和地址直接关联起来了。

网友G:
小学生来听课了

网友H:
增长见识,很多都不懂啊

网友I:
有机会多交流吧?????????

网友J:
初次登门,幸会幸会!!!

网友K:
4.5楼说的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L:
等待高手,学习了……

网友M: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来了!

网友N:
进来学习学习,没见过呀

网友O:
以后为S7300的PLC与台达的触摸屏进行通信;

通过S7300的利用modbus RTU的方式;利用报文;读取和写入触摸屏的$1一串区中;

如下图触摸屏画面;

过程: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ye_w                       ye_w

                                                        lianhope

        三等奖0名,30积分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