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分析

楼主(2011-10-07):
590故障分析
问题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先断开电源
然后:
控制器不能接通电源 FS3熔丝 检查电源电压抽头
“电源接通”
LED2不亮 没有电源 检查电流有否熔丝
电源电压不正确 检查电源电压
开关合上后电机不转 停/运转端
5 – 14/19未闭合 检查控制电路
堵转跳闸
灯亮 检查选择开关
SW4
无设定输入 检查端子13与7
无电枢电流 检查P4设定
无磁场 检查磁场电压
及接线,FS1及FS2
电机卡住 清除障碍物
电机转动后即停止
LED1亮 电流限制设定不对 检查P4电流设定
电流校正不对 检查电流编程开关
SW5,6,7
电机卡住 清除障碍物
测速发电机及/或
联轴器故障 检查测速发电机
(临时用电压反馈)
电机仅以全速运转 测速机反向或开路 检查测速机接线
速度线定电位器
开路 检查端子13
最低转速设定 检查最低转速P6
转速振荡 稳定度P3 减小P3
电枢压降补偿P5 减少P5(SW3 OFF
用于测速机反馈,同
时P2反时针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