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1期-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运行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10-07):
       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然后大约一分钟转动二百下,不按停止按扭不停止,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停止的同时第一个步进电机也跟着停止,再按起动按扭依此运行。

        此题为征集题,虽然比较简单,但希望大家尽可能清楚和完整的回答,并要求有相关的驱动器的接线。

请任意选择PLC和相关步进电机机驱动器实现之,原创最多,阐述最详细,程序越准确者获一等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60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楼主没说清楚,是怎样动5秒?是以一分钟转一转的速度动5秒呢?还是以1分钟转几百转的速度转5秒?这个要说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网友B:
在线等,太好了,,我正找这个了

网友C:
用脉冲控制,算好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每分钟转几圈和正传四圈,反转四圈的都可以解决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网友B:
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楼主没说清楚,是怎样动5秒?是以一分钟转一转的速度动5秒呢?还是以1分钟转几百转的速度转5秒?这个要说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来替版主问答这个问题,亲版太好了

就是一个启动按扭起动后,第一个步机电机先动五秒后,转速大约一分钟二百下,(这个不限定)第二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停止的同时第一个步进电机也停止了,(转速不限定)说明怎么设置频率跟脉冲数关系就行

再次按启动按扭又依次运行,版主要增加难度,除了上面的话

还要对每个电机可以实行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点动,还要实现原点复位!

版主支持我就说一声好啊,我的亲,版主

网友B:
都没人回答,这么不给总版主面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楼主没说清楚,是怎样动5秒?是以一分钟转一转的速度动5秒呢?还是以1分钟转几百转的速度转5秒?这个要说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来替版主问答这个问题,亲版太好了就是一个启动按扭起动后,第一个步机电机先动五秒后,转速大约一分钟二百下,(这个不限定)第二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停止的同时第一个步进电机也停止了,(转速不限定)说明怎么设置频率跟脉冲数关系就行再次按启动按扭又依次运行,版主要增加难度,除了上面的话还要对每个电机可以实行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点动,还要实现原点复位!版主支持我就说一声好啊,我的亲,版主

你还是没交待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如果第二个电机的转速比较高,它正转和反转的时间在5秒之内,那么第一个电机第一次都还没动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楼主没说清楚,是怎样动5秒?是以一分钟转一转的速度动5秒呢?还是以1分钟转几百转的速度转5秒?这个要说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来替版主问答这个问题,亲版太好了就是一个启动按扭起动后,第一个步机电机先动五秒后,转速大约一分钟二百下,(这个不限定)第二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停止的同时第一个步进电机也停止了,(转速不限定)说明怎么设置频率跟脉冲数关系就行再次按启动按扭又依次运行,版主要增加难度,除了上面的话还要对每个电机可以实行点动,正转点动,反转点动,还要实现原点复位!版主支持我就说一声好啊,我的亲,版主


你还是没交待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如果第二个电机的转速比较高,它正转和反转的时间在5秒之内,那么第一个电机第一次都还没动完!!

____------------------------------------------------------------------------

你真是秀才,那个不是重要的,转速问题,你设置一样就行,是一个按扭启动,一个按扭完成整个过程,点动跟复位是另外的按扭,

网友B:
要不我回答好,我全部搞定了,绝对原创

只是我不会上传图啊

麻烦

网友D:
来学习咯,希望PLC擂台或其他版块有那种扫盲贴,我正想入门呢!

网友B:
工控网丢先人

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掉了

网友E:
     1、 如果每输入一个脉冲步进机转动一下(即前进一个步进角),则步进机一分钟转动200下,其输入脉冲的周期为: T=60÷200=0.3S=300mS,这样低的频率脉冲选用PLC的普通输出口(晶体管输出口)就可以满足。
    2、 如步进机选用混合式二相步进机,其步进角=1.8度,故步进机转动一圈需用:360÷1.8=200(步),即200个脉冲数,则4圈共需脉冲数为800。将其值存入MW8存储器中。
    3、 本程序用S7-200编程,设I1.0 为启动按钮输入端,I1.1 为停止按钮输入端,Q3.0为使步进机1 运行的驱动脉冲输出端,Q3.1为步进机2的驱动脉冲输出端,Q3.2为步进机2运行方向控制端(Q3.2=0为正向运行,Q3.2=1为反向运行)。

      Q3.0 接步进机1 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步进机1驱动器的运行方向控制端接地(M)。Q3.1接步进机2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Q3.2接步进机2驱动器的运行方向控接端。

        PLC编程:

网友F:
1、我使用细分为200的步进电机,因步进电机频率不适宜设置太大,故我把步进驱动器的细分设置为2倍,所以PLC的脉冲频率=200*200*2/60,约为1333。同样方法得知转动四周的总脉冲数为200*2*4,即1600。
2、我采用台达PLC,型号为DVP16ES2
3、步进驱动器我使用24V开关电源供电,PLC的输出公共端为0V,PLC的Y0、Y2分别接对应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CP-端(中间需串接一个2K的电阻,防止触发电压过高),步进驱动器的CP+接开关电源的+24V。Y3接转动方向信号CW-,CW+接+24V。如果实际运转方向与所预期的转动方向相反,只要将步进电机的A-和A+,或者B-和B+调换即可。
4.程序梯形图如下所示:

网友F:
因截图原因,程序图上下颠倒了,望请见谅!

网友G:
学习了,了解步进电机,也学到一些编程技巧

网友H:
学习了,如果能够有压缩版的程序做做实验就更好了

网友I:
重复楼主的要求:过程如下,按下启动按钮,一个步进电机开始转动,5秒后,另一个步进电机以同样的速度,正传4圈,反转4圈后停止,前一个步进电机也停止,并且前一个步进电机受到停止按钮的控制,按下停止按钮,不管第二个步进电机转否,前一个都停止,如果我的会意没有错,假设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600个脉冲,答题如下:

接线图

用松下PLC程序如下:

网友J:
对:工控秀才关于"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楼主没说清楚,是怎样动5秒?是以一分钟转一转的速度动5秒呢?还是以1分钟转几百转的速度转5秒?这个要说清楚!!!!"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这个电机是一按下启动按钮就转呢还是要等第一台电机转5秒之后再转?还有正转和反转的速度是多少?这个也要交待清楚! 内容的回复:

这个题目由于是引用他人的,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假定速度的,就是自己设置相应的速度,!

网友K(2011-11-14):
勤敏自动化,工控系统集成商, 工控产品销售商。qq:1437336896, www.plcex.com

网友L:
这些基本的PLC程序我都有,不过因没有机会去接触很多指令也是要重新去翻书本了,只是我现在想的是面对现实我的处境该如何才是个好,尽管在这个平台上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一回到现实我一点点心情都是几近完全蹦溃,但没办法生活必须要维持,面对现实实际上我对厂里打工搞工控这一块是完全失去信心了,目前唯一支撑我的一点点信念就是觉得单片机还能给我的生活中带来不少的方便,例如我做的时钟定时器及沙漏报警器在生活中都给我了非常大的方便。我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出一出有关单片机的问题,我一直想查找资料的目前仪表界用的D/A转换很多是利用单片机自身脉冲输出pwm占空比来实现的,哪位师付能提供图纸与程序,在些深表谢谢,其实我并不是个不喜欢自己动脑筋的人,只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过去哪种求知求学的心情,这或许是生活的磨练吧

网友M:
真棒!

工控PLC擂台第61期-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运行的简单问题

网友L:
求援啊,尽管这样的技术问题我要是在这个平台一提出来我的一世空名就全毁了,今天我试发电机把电源总闸搞跳了,开始我是怎么也不相信,怎么试发电机能把总闸弄跳闸,转换开关都是打在手动档,跟市电的切换都是断开的,就发电机坏了也不关市电电闸的事啊,于是我又被训了啊,师付们说,市电电闸之智能断路器的储能电源是直接从发电机发动马达的24V蓄电池上取的,说到这里多余的话就不说了,经大师们的综合分析,原因是我开发电机的时候不该把发动马达24V蓄电池的充电器关掉,(难怪我发现烧坏了好几个充电器在旁边,信好这一充电器是带过载保护的。这些其实也没必要说)于是我发电机就没开着,电池问题还是发电机问题这都是后话,我就又多出了不知多少条罪状了,大家说我该怎么办,在这个厂我该怎么办?

网友N:
采用施耐德的plc,%i0.10为启动,%i0.1.1为停止,%q0.1.16为步进电机1脉冲,%Q0.1.17为步进电机2脉冲,%Q0.1.18为步进电机方向输出

网友O:
Y0,Y1是脉冲输出,Y2,Y3控制方向。(正负脉冲?只有正负方向和脉冲输出吧,正负脉冲和正负方向是两个概念)然后PLSR,PLSY这个指令你会用吧。。。步进电机控制器上-PUL接Y0Y1,-DIR上接.Y2Y3,相应正极24V串个2K电阻。另外两个+-E什么的是控制电机放空。

网友J:
一等奖2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caojie0723                          caojie0723

chenhuiyang1022                 chenhuiyang1022

djgxy                                  djgxy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张小光                                张十

programplc                          programplc

网友J: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P(2015-06-26):
我越来越喜欢试这个擂台了,能学到好多东西,谢谢

网友P:
怎么没有图呀,怎么没有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