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西门子M430变频器已经爆了两台

楼主(2011-10-07):
最近在现场调试,具体情况如下:

现场有8台水泵,功率15KW,变频器M430 18.5KW  共3台,三台恒压供水柜体。其中两台泵一个变频(一拖二),有两个柜子(3年前已经开始运行),四台泵一个柜子(一拖四,最近调试)。

第一台变频器:一周前,变频器只是上电并没有运行,当时电压在430左右,变频器爆了,经打开观察发现三个电容爆裂.

第二台变频器:上一台坏之后,怀疑电网电压不稳,新换一台变频器,给变频器前端串入电抗器,运行一周之后变频器又发生爆炸,同样有个电容被炸掉,其他两个变频器一个报过压,一个报欠压。

造成变频器电容爆裂原因分析:

1.现场有三台变频器同时运行,会不会存在谐波叠加,造成电源进线电压不稳?

2.同时发现最近爆炸的变频器所带泵止回阀损坏,电机在低频器是存在发电情况(大概12V左右)

3.如果母线电压过高,如何释放?在止回阀损坏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变频器不被损坏?

 针对以上情况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坐等,学习。我们厂的管路上的止回伐经常失效。我们是75KW的电机。两台水泵恒压供水,其中一个泵停时,观察只要3-5秒电机就能停下,然后高速反转。管路水压0.4MP。水箱两米。请问有没有更可靠的止回方法?谢谢!

楼主:
西门子客服说,水泵发电是剩磁发电,电压比较低不足以造成变频器电容爆,还是进线电压不稳造成的。

提供了一个方法:拆掉Y接电容器,谁知道Y接电容器做什么?

网友B:
可能还是制动发电的原因,变频器带制动电阻不?

变频器在减速时,如果发生电机带动变频器的话,会在线路中产生高压的。先按这个思路排查一下。

楼主:
西门子的说法是M430没有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C:
             第一台变频器:一周前,变频器只是上电并没有运行,当时电压在430左右,变频器爆了,经打开观察发现三个电容爆裂. 哈哈,电源电压太高了,电容耐压不能超过百分之十,所以爆电容。
             第二台变频器:上一台坏之后,怀疑电网电压不稳,新换一台变频器,给变频器前端串入电抗器,运行一周之后变频器又发生爆炸,同样有个电容被炸掉,其他两个变频器一个报过压,一个报欠压。 老问题没解决。还要爆,哈哈。只要把变压器的分头转换开关打底点,使输出电压稳定在380到400V即可。

造成变频器电容爆裂原因分析:

1.现场有三台变频器同时运行,会不会存在谐波叠加,造成电源进线电压不稳?

这个不会的,三相电压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五,就完全没问题。

2.同时发现最近爆炸的变频器所带泵止回阀损坏,电机在低频器是存在发电情况(大概12V左右

这个是个问题,不过可以设置变频器启动之前先给电机预励磁,使电机先停止转动在启动,设置好就没问题。

3.如果母线电压过高,如何释放?在止回阀损坏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变频器不被损坏?

.如果母线电压过高,无法释放的,上面已经告诉你方法了,哈哈。在止回阀损坏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变频器不被损坏?这个看上面就解决了。直流制动时间控制好啊,不要太长。

网友D:
我厂原来也有类似烧变频器的情况,后排查,主要是止回伐经常失效,电机反转发电冲击所至。建议买好一点的单向阀。

楼主:
现场有些特殊情况:

1.所有泵不开时,电源电压在430,开6台泵时电压在390,开8台泵电压维持在380 ,这样负载变化电压波动正常吗?

2.爆电容的变频器始终是1#变频,而且发现其中有一台泵电流始终不正常,满频时电流只有10A,是不是这个泵影响的?

网友E:
1#柜带的水泵电机或电缆存在接地现象,仔细排查!看看是不是同一台电机导致2台变频器炸电容的。

电源电压过高也是造成炸总线电容的长见原因,安输入电抗器起不了作用。电源电压过高会导致电容逐渐受损,只要不是太高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观察下晚间的电压情况。反转发电冲击不会危害到电容,都反转了,变频器逆变器已经不工作了,异步电机剩磁发电非常有限,即使是减速过快导致过压也会跳过压停逆变器,不可能导致电容炸。

还有原因,过热,潮湿。

网友F:
如果是止回阀的问题,就是电机在发电!加出口接触器就行了 不行串两个

楼主:
把两个泵的出线互换,发现原来2#泵电流小转移到1#泵,由此推断2#泵线确实存在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电机电流过低?(电机没损坏)

楼主:
因为电网电压不稳,所以早上把变压器出线电压调至400V,但是变频器运行(4台泵运行)后,电压跌至380,V,变频在切泵的时候经常报欠压,另外一台变频器也是这样的情况,下午好转一些,但是晚上还是欠压不断,最后没办法,电压又恢复调至425V,单台变频器目前暂时没有报故障。

计划投入电容补偿柜,补一部分电压,这样可行吗?

网友G:
建议你在泵出口阀装调节器,以防止回阀坏时,泵回转发电。

网友H:
西门子变频器爆太正常了

网友I:
造成电容爆的只有一个原因,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太高所致,你这种情况,造成中间直流母线电压高是电机反转发电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难题,并且在止回阀失效也不损坏变频器,就用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用来监视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超过设定值则闭合继电器,通过接触器来切断电机电缆。

网友J:
要说进线电压过高的话为什么其他变频器的不爆?还是止回阀问题导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造成电容爆的只有一个原因,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太高所致,你这种情况,造成中间直流母线电压高是电机反转发电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难题,并且在止回阀失效也不损坏变频器,就用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用来监视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超过设定值则闭合继电器,通过接触器来切断电机电缆。

楼主(2011-11-07):
谁给我结贴了,我没结贴啊

网友L:
说的还是看不栋

网友M:
  MM系列本来性能就不行,他没有制动电阻,只有直流制动,只要频繁启动,肯定会炸!你就绝望吧,或者把几台直流母线并联在一起,可能还有救!!!这款是大英帝国的工程师的杰作呀

网友N(2011-12-16):
引用 网友O:
MM系列本来性能就不行,他没有制动电阻,只有直流制动,只要频繁启动,肯定会炸!你就绝望吧,或者把几台直流母线并联在一起,可能还有救!!!这款是大英帝国的工程师的杰作呀

西门子不是德国的吗?

网友:
19楼,康格尔顿的工程师做的? 大概是吧,呵呵。

网友:
老外的阀到第十年才坏一次,我们的一年坏十次,产品设计没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水土不服!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我厂原来也有类似烧变频器的情况,后排查,主要是止回伐经常失效,电机反转发电冲击所至。建议买好一点的单向阀。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D:我厂原来也有类似烧变频器的情况,后排查,主要是止回伐经常失效,电机反转发电冲击所至。建议买好一点的单向阀。

1、如果水压高,后启动的水泵存在启动时高水压倒灌电机反转发电冲击的问题;

2、解决的办法是安装可靠的止回阀!

网友Q:
3、后启动的泵机变频器,安装制动电阻;

4、觉得你这个系统费电不说,维修费用也不少?!

网友R:
学习了。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过?

不过多台变频运行应该影响没那么大的

我调试过一个项目,从18.5~22KW的   2台柜子,每台柜子装6台变频器。

运行的很正常。

网友S:
炸鸟?~~~~~~~

恭贺新禧

是西门二皮脸滴,电锤炸鸟嘛?

.......                                                                                                    .

网友T:
是不是与负载有关系,这个要好好查一下了

楼主(2012-01-30):
引用 网友Q:
3、后启动的泵机变频器,安装制动电阻;4、觉得你这个系统费电不说,维修费用也不少?!

M430变频器没有安装附件,所以按不成制动电阻。

止回阀失效,导致后启动的变频器有冲击负载,而且低频时存在发电状态。
综合以上各位的主意,后来的解决办法是:

1.改变西门子参数,提升变频器启动电压参数,大概是额定电流的5%电压。解决启动时有冲击负载的问题。

2. 1#。2#变频最低频率设定为35HZ,防止在低水压或者切泵时频率过低造成的发电状态。同样提升变频器启动电压参数。

水压低时频率上升,水压太高时稳定运行在35HZ。

3.第一台变频器有一台泵的主电缆经仔细检查发现绝缘电阻过低,后建议用户更换,用户暂时不换。所以第一台变频器只带了一台泵。

运行三个多月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U:
MM430各种保护齐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我单位4台250KW,3台150KW,3台75KW的MM430变频器运行6年未发生硬件故障。

网友V: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分析都太复杂化了!几年前,我遇到和他同样的问题!LZ 第2个说明的时候是最好的说明。机器一通电就炸。发现两个电容暴。如果像你们分析的什么回流,等等吧。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一旦出现则坏的不是津津是电容了。模块也会坏。如果单一的只坏电容。说明1 这里电源电压太高造成的。一般这种情况不容易改变,西门子大电解电容一般耐压超过400V以上的电压。都有暴电容的情况。建议更换成小日本的电容。日本化工电容,最好是日本变频机器上拆下来的8成新的大电容。

网友V: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分析都太复杂化了!几年前,我遇到和他同样的问题!LZ 第2个说明的时候是最好的说明。机器一通电就炸。发现两个电容暴。如果像你们分析的什么回流,等等吧。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一旦出现则坏的不是津津是电容了。模块也会坏。如果单一的只坏电容。说明1 这里电源电压太高造成的。一般这种情况不容易改变,西门子大电解电容一般耐压超过400V以上的电压。都有暴电容的情况。建议更换成小日本的电容。日本化工电容,最好是日本变频机器上拆下来的8成新的大电容。

http://shop65245383.taobao.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Q:
3、后启动的泵机变频器,安装制动电阻

430没法加制动电阻。因为430没有制动单元.

网友X:
1.改变西门子参数,提升变频器启动电压参数,大概是额定电流的5%电压。解决启动时有冲击负载的问题。

 请问具体是是哪个参数?P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