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的清洗方法

楼主(2011-10-07):
                                                             电动机轴承的清洗方法

电动机一般在使用2000小时后应进行清洗和加油。电动机轴承的清洗方法有以下两种:

  一、热油清洗法由于使用日久,软干油或防锈膏硬化的电动机轴承,应浸在100—200℃的热机油中,用钳子夹住电动机轴承,用毛刷刷干净电动机轴承上的油污。软干油或防锈膏被加热到100—200℃就熔化,很容易从电动机轴承的缝隙中冲刷出去。有时只要将电动机轴承在油内多次摇晃。油污也会从缝隙中流走。

  在清洗旧电动机或进口电动机的向心球面电动机轴承时,就应把滚珠、珠架、内环从外环中横向转出后再浸入热油中,短圆柱滚子电动机轴承清洗时也应将滚子、珠架、内环和外环脱开。

  在热油清洗时,油的温度不应超过20℃。若用明火直接加温时,应注意防止将油烧着,电动机轴承要悬挂在油锅中、沉底将会引起过热而降低硬度。

  二、般清洗法把电动机轴承放在煤油中浸泡5—10分钟,一手捏住内环,另一只手转动外环,电动机轴承上的干油或防锈膏就会掉下来。然后将电动机轴承放进较清洁的煤油中,用细软的毛刷刷洗,把滚珠和缝隙内的油污洗净,再放到汽油里清洗1次,取出后放在干净的纸上。向心球面球电动机轴承和短圆柱滚子电动机轴承清洗时应将滚珠、珠架、内环与外环脱开清洗。

  装在轴上的电动机轴承的清洗,主要靠淋油或用油枪喷射的方法,容易清洗掉的油污先用煤油后用汽油;难以清洗掉的油污,先用100—200℃的热机油淋洗或油枪喷射,再用汽油清洗。一定要注意不要用锋利的工具刮电动机轴承上:结硬的油垢或锈蚀,以免损坏电动机轴承滚动体和槽环部位的光洁度,洗净的电动机轴承用干净布擦干。

网友A:
学习了 ,   我们厂的电机轴承一般都是拆下来用汽油冲洗  很干净的

网友B:
我们这清洗轴承一般用柴油,用毛刷洗净润滑脂即可

网友C:
建议直接在电机上清洗轴承,因为若把轴承从轴上去下来时多少会损伤轴承,特别是一些大轴承,要用专门的治具,且轴承还要加热,即使这样,轴承也会损伤

网友D:
好方法,学习了,www.hncgq.com

网友E:
这是楼主的经验之谈吧,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