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1-10-07):
◎ 丹佛斯变频器能带同步电机吗?
可以。VLT5000,VLT2800的参数101应设为"特殊电机特性",通过设置参数422到432的电压/频率曲线来满足电机调速性能。电机电压 / 频率特性可从电动机生产商处获得或通过经验调整。

◎ 一台变频器可带多台电机吗?
可以。对于VLT5000,VLT2800,参数101- 转矩特性应设为"特殊电机特性"。对于VLT6000,参数101应设为" 并联电机"。应注意所有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不能超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另外变频器将不能对单个电机进行过载保护。为防止电动机过载而损坏,应在电机侧安装热保护继电器。

◎ 在电机自适配时VLT2880;VLT2881;VLT2882的AMT功能不起作用。
原因:VLT2880;VLT2881;VLT2882无此功能。

◎ 怎样设置PID?
如:过程控制,压力调节。VLT6000 PID调试参数,供参考。
1. 100 选择 --- 闭环 closed loop
2. 415 选择 --- 单位--- 根据客户的要求 例如-Bar。根据传感器的量程----如0-16Bar 选择
3. 413 0
4. 414 16
5. 204 0
6. 205 16
7. 416 选择 --- 线性 liner
8. 417 选择 --- 最大 maximum
9. 418 选择 --- 3Bar 根据实际要求
10. 422 选择起动频率 45Hz
11. 423 选择 --- 0.5
12. 424 选择 --- 10.
13. 425 选择 --- Off.

◎ 本机操作使变频器运转步骤(VLT2800, VLT5000)
1.将P002改成本机操作LOCAL
2.将P013改成本机控制与开环(LOC CTRL/OPEN LOOP)
3.将P003设定所需频率
4.按起动键START

◎ 在远程控制方式下如何用面板调速?
在远程控制方式下可通过预置给定值进行调速。VLT5000,VLT2800 为参数215到218。VLT6000为参数211到214。该值为参数205-最大给定值的百分比。

◎ 怎样从端子启动变频器?
首先将变频器设为远程控制。VLT5000和VLT2800的参数002设为 0 。VLT6000从面板按下 AUTO START 。将端子12和27短接(因端子27出厂设置的功能为 惯性停机 )。然后可通过短接端子18和12启动。端子18的出厂功能为 启动 。调速可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子53,54或60进行。在按过操作面板上的 STOP 后,操作面板上的频率显示值将闪烁。此时端子启动将不起作用。需要按操作面板上的"START"来取消启动封锁。

◎ 怎样实现速度同步?
精确的同步可使用丹佛斯的同步同位选件。一般的同步功能可使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输出功能来实现。

◎ VLT2800, VLT5000, VLT6000, VLT8000 在接通电源后,漏电保护开关动作。检查整流桥及接正常。
原因:漏点保护开关选型不正确。
选型:-必须使用能够保护带直流分量的故障电流的部件(3相整流桥)。在上电时能够承受瞬间峰值电流的冲击。能够接受300mA漏地电流的存在。

◎ 我在使用 同步与定位卡(SyncPos)时, 经常出现告警号 O.EER 13 ,请问是什么问题。
答:同步与定位控制卡使用了与VLT5000系列变频器不同的故障代码。O.EER 13是同步与定位卡(SyncPos)专用的告警提示信息。该信息的基本含义是综合运行条件不足。通常是VLT5000系列的停车端子27处于有效状态而导致VLT 不能运行。可能的原因主要有:1)LCP的STOP键处于有效状态。处理办法:检查LCP 的显示是否闪动。如果是,则按下LCP 的START键后,再通过SyncPos的控制端子,或者其编译环境下的Esc键即可消除告警提示。2)VLT的停车端子27的外部接线不良导致告警。检查办法:检查并纠正外部接线故障。

◎ VLT2800 变频器有时在刚起动电时(0Hz),就有很高电流,很容易引起过流跳闸。
原因:变频器内部预先设置值过高。
改变P108 , P109 参数到与电机匹配。

◎ 使用modbus通讯时,地址如何转换?
在参数号前加4,后面加0,如读取1601的值,地址为416010,即fc300的参考值,频率为16130,地址为:416130。

网友A:
有需要日立变频器及PLC的朋友的,请联系,

小吴:13805046094

传真:0591-88201986

QQ:420246476

HITACHI日立

WJ200,SJ700,SJ700B系列的变频器!及PLC产品!

我司另外还有特价:

富士变频器,三菱,欧姆龙,基恩士,BTG,溯高美,申克, 施迈塞, 施迈塞,WIKA~等进口品牌的备件!

有需者价格面商!绝对支持!
-------------------------------------------------------------------------------

日立产品特点:

1、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实现0.5HZ200%起动力矩

2、 大幅降低低速运行的波动 比以往机 种降低了50%

3、 跳闸抑制功能

4、 搭载简易位置控制功能

5、 可以驱动感应电机/PM电机

6、具有专利技术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7、2台电机同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运行;

8、电机常数在/离线自整定;

9、“实时,滞时补偿”实现低速平滑运行;

10、电机热电阻信号输入(PTC);

11、第2和第3套运行参数设定;

12、电网停电后受控减速停止;

13、3线运行功能;

14、V/f 特性可分7段自由设定;

15、0~5V,0~10V,0~20/4~20mA,+/- 10V 模拟输入;

16、0~10V,0~20/4~20mA模拟输出;   16、RS485接口标准内置,预留2个选件卡;标配USB接口;

17、全球标准CE;UL;c-UL;C-Tick认证

-----------------------------------------------------------------------
日立WJ200
1. 高于0.5Hz时,200%的高起动转矩
  2. 可编程运行功能,实现用户专业化
  3. 可移动的控制端子
  4. 简易位置控制功能
  5. 搭载紧急停止功能
  6. 微浪涌电压抑制功能
  7. 配线简单,采用无螺钉式端子台
  8. 冷却风扇更换简单
  9. 搭载密码功能
10. 适用于全球通用标准

日立SJ700
日立变频器SJ700  高启动转矩高效运转并且调试简单,可方便调试复杂的电机定数,实现0.3Hz200%以上高启动转矩,世界一流品质。   1.应用于升降机构,即使0Hz指令也能确保足够的转矩——即使速度指令为0Hz也能确保150%的转矩,最适用于启动时从低速开始需要瞬时大转矩的起重机等升降机构。   2.过电流抑制功能、过电压抑制机能大幅度加快变频器内部演算速度—— 根据负载不需要调整必要的加速,减速时间,减少跳闸的发生   3.一个按钮可以实现变频器输出紧急停止——不通过变频器的CPU、通过硬件回路关闭输出,可以实现安全可靠的紧急关闭动作。   4.微浪涌电压抑制功能(申请了日、美、韩等国专利)   5.再生制动回路(BRD)的内置功率扩大到22kW。   6.搭载EMC噪音过滤器   7.内置零相电抗器安装DCL。   8.采用长寿命部品、风扇、电容等器件产品寿命10年以上,寿命诊断功能会发出寿命预告信号,在故障发生前接到信号进行维修。   9.模拟输入断线检测功能。   10.智能输入端子响应时间设定。   11.智能输入端子脉冲读取。   12.可编程功能——1024步 省略PLC成本。   13.端子排可与SJ300系列互换。

网友A:
日立变频器,长期特价出售

型号 适用电机容量
WJ200-004HF
WJ200-007HF
WJ200-015HF
WJ200-022HF
WJ200-040HF
WJ200-055HF
WJ200-075HF
WJ200-110HF
WJ200-150HF

型号 适用电机容量
SJ700-007HFEF2 0.75
SJ700-015HFEF2 1.5
SJ700-022HFEF2 2.2
SJ700-040HFEF2 3.7
SJ700-055HFEF2 5.5
SJ700-075HFEF2 7.5
SJ700-110HFEF2 11
SJ700-150HFEF2 15
SJ700-185HFEF2 18.5
SJ700-220HFEF2 22
SJ700-300HFEF2 30
SJ700-370HFEF2 37
SJ700-450HFEF2 45
SJ700-550HFEF2 55
SJ700-750HFEF2 75
SJ700-900HFEF2 90
SJ700-1100HFEF2 110
SJ700-1320HFEF2 132
SJ700-1850HFEF2 185
SJ700-4000HFEF2 400

型号 适用电机容量
SJ700B-110HFF 11
SJ700B-185HFF 18.5
SJ700B-220HFF 22
SJ700B-300HFF 30
SJ700B-370HFF 37
SJ700B-450HFF 45
SJ700B-550HFF 55
SJ700B-750HFF 75
SJ700B-1100HFF 110
SJ700B-1320HFF 132
有需要日立变频器及PLC的朋友的,请联系,

小吴:13805046094

传真:0591-88201986

QQ:420246476

HITACHI日立

WJ200,SJ700,SJ700B系列的变频器!及PLC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