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工程师-ES2系列程序自动运行几个小时,就自动停止输出,

楼主(2011-10-08):
请教台达工程师-ES2系列程序自动运行几个小时,就自动停止输出,但PLC的RUN是亮的,就是没有输出,关电重启运行还是没有输出,程序没有做任何-限制输出相关程序。请教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A:
也很希望看到解答。
监控程序的运行,有不有运算错误之类的现象呢?

楼主:
监控有输入信号,觉得程序没有刷新一样,就不见输出动作,中继M也不动,有时突然有好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从来都没有遇见这样问题,真是想不通是那里问题。

网友B:
能不能把程序附上,要不然不分析问题上。

网友C(2011-11-22):
遇到过的台达PLC出现这样的问题

SA,程序下载进去,开关拨至RUN,就是不运行,编程软件出厂恢复还是无效果

只好找供应商换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