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谁能告诉下选择什么变频器

楼主(2011-10-08):
控制永磁电机  功率1KW

负载低速时最大转矩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

哪种变频器能比较好的控制这个电机

选择国产变频器价格在千元以内的吧。

网友A:
国产,  没有啊  。

网友B:
       还不如使用HAITACHI的WJ200D的变频器,个人认为性价比不错

网友C:
不管选择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要选择大功率的,如5.5KW。

网友D:
这个要求千元以下估计难实现!

网友E:
在百度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F:
目前国产有矢量220v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1.5KW的 大致也是1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