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能不能当普通电机用啊?

楼主(2011-10-09):
(无正文)

网友A:
异步的可以当普通异步机使用,同步的可以当普通永磁同步电机使用。

不过也得看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与电网电压的关系。

网友B:
典型的拿沉香当烂柴!一般伺服电机的电压是1百几十伏,还得解决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哈哈    我用变频器试过,但发热和抖动厉害,尤其是速度乱套.请问这是咋回事

劳烦楼上懂的给指点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A:
发热说明电流大,V/F不匹配

抖动原因可能与功角不稳定有关,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D:
杭州日鼎,伺服驱动专家

楼主:
明天我再看看伺服电机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电机型号:1FT5076-OAC71-2-Z

M0:18/22NM;I0:11.5/13.5A;Ui:370   Y;S1:2000R/MIN

看型号电机可以接380VAC.

网友E:
电压对了就行。

网友F:
我也有几个伺服电机,配不到驱动,放在那又可惜,如果能当普通电机使用倒是可以变废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