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仪表用气量、生产用气量来选择合适的空压机?

楼主(2011-10-09):
所在工作单位空压机太古董了,供气跟不上生产需要了,现需要改造,重新配置新的。仪表用气主要是气动阀门、气缸动作;生产用气主要用于吹扫。现要求仪表、生产共用空压机,储气罐不共用。每个阀门的用气量怎么计算?泄漏量怎样定?是否像电气一样要考虑管线的长度、气压降?

网友A:
调节法说明书上会有耗气量参数,累加起来,再加上30%左右富余量

网友B:
2002125说的对.  统一流量单位一般好像是空压机标的是标方瞬时量.

1.仪表用气,各气阀上有相应参数,气缸大小,单位时间动作量计算一下.再参考以前用气情况.

2.吹扫用气,以前用气量,要求用多少压,及多大流速吹扫,再进行反推.估算的话(标方瞬时量=[工作压力(公斤力)+1)*流速*口径内径(mm)平方/353.7]   注: 温度及压缩因子没考虑.

3.两项整合加余量.

网友C:
储气瓶压力下降到某低值,压缩机才启动造气,储气瓶压力上升到某高值,压缩机就自动停机鸟,

停机滴时候,也木有功耗,也不浪费啥

所以大车拉小马,供气量越大,用气越有保障越拽鸟~~~~~~~~~~~~~

算球来算球去,木啥意思哩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