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igma-5伺服用隔离变压器输出是选3相220V还是200V呢?

楼主(2011-10-10):
安川Sigma-5伺服单元主回路供电要求:AC200~230V +10~−15% 50/60Hz,如果考虑到我国工厂的380V供电波动,应该选多少合适呢?谢谢大家!

网友A:
220V是标准设计,变压器好买,有现成的,200V可能得定制。

楼主:
这倒是一个因素,但是从基于380V电网供电电压波动的角度上来考虑,选用220V输出电压的变压器是否余量太小了呢(用电低谷或者切换到发电机供电时电网电压是否会超出397V),谢谢波恩!

网友A:
AC380V +10~−15% 就意味着AC323V~418V。

日系通用伺服多用600V的功率模块,直流母线电压一般不宜高于400V,故整流前的电网供电电压只能适用200V的级别,至于标称200V~230V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供电制式的范围,实际供电电压比标称范围高了,有可能导致烧毁,低了(别低太多),无非是瞬态能力发挥不出来。

网友B:
安川伺服Σ-V大特价:400W价格2900-3000,750W价格3400-3500,价格超优势,库存充足!另有台湾PHT行星减速机021-33875582,手机18917392341徐工

楼主:
快被整晕了,询了下5KVA、AC380V/AC200V、B级的三相干式变压器要3300大洋/台,蛮贵的!请问下那个品牌的性价比高点啊,另5KVA、AC380V/AC220V的大概是什么价位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国产的变压器卖的就是个材料钱,多问几家,低价不会有太大差别。

网友C:
最近为客户服务时发现一种叫“伺服变压器”的电子产品,好像是利用电源逆变器原理做的,说是可以根据伺服的需要为伺服提供所需的功率,且体积小、当然价格也比较便宜。 想问一下论坛中有没有熟悉此种产品的朋友,此种产品是否好用。如果好用的话,此种变压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强调的是好像个别伺服和它不匹配,会出现电压过低报警,改成220V为伺服直接供电后就好了,但由于条件有限没有测试报警伺服的最低报警电压是多少?

楼主:
正是由于其它厂家都是用所谓的“伺服变压器”,在整体卖价一样的前提下逼得俺就得选个性价比高点的三相干式变压器+壳体(也是个成本)。5KVA、AC380V/AC200V的三相干式变压器,不知名的厂家报的价格也就1400左右,靠谱点的厂家几乎都是报3300,所以才郁闷!

楼主:
另请教下各位前辈,在变压器输入和输出侧都不用中性线的前提下,用什么接法比教好呢?

Δ/Y、Y/Δ、Δ/Δ、Y/Y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