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的安数一般是指单相的电流还是3相电流?

楼主(2011-10-10):
想问哥们一般短线35平方线可过多少电流?》我放了好多都可以过10A电流!也就是说可以过350A电流!但现在过225A电流感觉有点热起码都40度!请问是什么问题?

              还有开关上所标的安数说的是单相电流还是3相电流?如果单相电流能否超负荷运行?

185平方线能否过480安电流!

网友A:
1、线缆的载流量和线缆材质及敷设条件有关,35平方的标准铜线裸露敷设载流量在120A左右

2、【我放了好多都可以过10A电流!也就是说可以过350A电流!但现在过225A电流感觉有点热起码都40度!请问是什么问题? 】没看懂什么意思

3、断路器的电流指的是每相的电流

4、185平方的铜线裸露敷设能过480A电流

楼主:
我所说的是在电柜里的总开关出线处接到分开关的入线处(距离都没有50厘米)!这么短的线1平方能过10A电流吗?我现在是按1平方10A的电流放的线!现在在实际用的过程中发现线的温度有异常!还有185平方的架空线最大可以过600安电流吗?

网友B:
理论上1平方的线能过18A的电流,但是柜里的线,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如散热,线缆的材质,线缆是否国标等等,适当放大一点,多花不了几个钱。如果真的因为线路过载造成绝缘破损,引起短路等事故,会得不偿失。

185平方架空敷设的安全载流量:铜线590A.铝线4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