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驱动

楼主(2011-10-10):
一个工程使用组态王与AB SLC500 PLC配合使用,系统运行正常,今天要求增加一台泵,修改好画面和程序后,发现新建立的数据词典中输入信号(5个DI)的变化不能反映在组态画面中,但是上位给定(1个DO)输出可以驱动设备。加密狗的点数是够得102/512。通过程序可以发现所有的信号都有输入、输出。

重启电脑后,有2个DI可以反映在组态画面上了,重启RSlinx、注销系统、多次重启电脑,5个都不能反映到组态上了。

不知道是RSlinx出问题了还是亚控与AB不兼容,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组态王的驱动的还是不错,你可以选两种方式再试.

一种是OPC方式;一种通过RSLINX软件;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组态王的驱动的还是不错,你可以选两种方式再试.

一种是OPC方式;一种通过RSLINX软件;

OPC方式不就是通过RSlinx实现的吗,我使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啊。它只是将驱动嵌套进了组态王软件。同时,也可以利用亚控提供的驱动,类似于RSVIEW32中的直接驱动方式。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12-02-03):
设定只写了?不允许读

网友C:
删掉你改的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