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加载网页——求助

楼主(2011-10-10):
今天碰到在组态王里面加载网页的事情,只知道调用microsoft web browser 控件,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求大家帮助。

有实例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多谢。

fu_dong_xu@foxmail.com.

多谢

楼主:
http://www.kingview.com/BBS/showtopic.aspx?topicid=9383&page=end

此页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

通用控件中的Mcrosoft WEB 浏览器
将想要看的页面设为主画面,之后执行 控件名.GoHome();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怎么操作。

网友A:
步骤如下:

1.在组态王画面插入通用控件中的“Microsoft WEB 浏览器”控件,命名该控件为“Ctrl0”,保存画面

2.在画面做一按钮,在按钮弹起时输入以下脚本:Ctrl20.GoHome();保存画面,进入运行系统

3.在运行画面点击之前做的按钮

楼主:
TO: kingviewadmin

您好,按照你说的做了,但是现实的是空白页面,但是如果我要做到显示指定的页面,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应该用到其他的函数?

该怎么设置,谢谢,望不吝赐教。

楼主:
我已经将浏览器的主页设置成目标网页,光Ctrl20.GoHome();命令不行

命名该控件为“Ctrl0”,Ctrl0.Navigate("http://www.baidu.com",UNKNOWN Flags,UNKNOWN TargetFrameName,UNKNOWN PostData,UNKNOWN Headers)

那么其他的参数怎么填写。

网友B:
测试回帖中。。。。。。此处省略20万字

网友A:
我这里是可以实现的,你更新一下软件版本吧,到亚控的官网下载一下最新的软件。

楼主:
TO: kingviewadmin

你好,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6.53版本的,不行6.52版本的也不行,是不是要用6.55版本的呀?

楼主:
刚才换了6.55的还是不能成功,是不是跟浏览器有关啊,我用的浏览器是Internet Explorer 8 。

您能不能够把你成功的里发给我,我的邮箱是fu_dong_xu@foxmail.com。先谢谢啦。

网友C(2018-04-18):
按照这个方法能打开主页,但是做了WEB发布后,再发布的网页上就打不开了,而且浏览器死机。我是想在画面中插入百度地图,求高手指点

网友D(2018-07-18):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方法能打开主页,但是做了WEB发布后,再发布的...

请问你实现组态王插入百度地图的功能了吗

网友E(2019-08-15):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按照这个方法能打开主...

请问你实现组态王插入百度地图的功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