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涂胶机器人

楼主(2011-10-10):
                                                                        如何选取涂胶机器人

      涂胶机器人现在在各个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在汽车制造行业,发动机盖涂胶,减变速箱涂胶,横梁及车窗涂胶.另外,还广泛应用在聚氨脂涂胶,热溶胶,发泡胶等.在仪器仪表的密封胶的点涂上也大量应用自动涂胶机器人.
       选用涂胶机器人,首先应该了解涂胶的胶体性能,是否需要加热,是否需要流量控制,粘性调节等,在确定点涂的工件特征,确定需要多少个运动机构,怎么一个运动过程比较合适,同时就可以确认工作的幅面,确定最大的有效运动范围,如果是多种工件的涂胶,就要考虑最大工件需要的空间,另外,还要注意夹具和运动机构的配合,是否需要电子到位等信号!
      最后要考虑有什么特殊的工作属性,比如是否需要两把或者多把胶枪,工作后是否需要换枪,整个胶枪及附属结构的重量,这样就可以完全的将机械的结构勾勒出来,并准确的选取.
      在电控上,需要确定运动的速度属性,因为不一定是快速涂胶都好,也要根据胶体的浓度和流量来控制速度,这个可以在合适的电器配置上完成.最复杂的就是控制系统的使用,因为一个机构需要很多的电器信号,比如安全信号.工件到位信号,涂胶开始信号,紧急停止型号,涂胶任务完成型号,这都需要很多的I/O来完成,一般的系统不会有这么多的信号接口,我们可以外接PLC,这样就即节省了成本,也减少了故障时候的检测复杂性,当然,这就需要在编程的时候多下一些工夫.
      一般的涂胶机都是伺服控制原理,所以系统有多种选择,控制信号无外乎数字量或者模拟量,这个就看客户的习惯了.
       当然,涂胶机的选取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在具备详细的技术要求之后,经过数据分析才能选择,而且还需要在行业有长时间的现场应用经验,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A:
学习了,很好啊,要是更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