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水压表自动上水控制电路水压不稳

楼主(2011-10-10):
装了个电接点自动高层供水电路,设定启动停止压力后能工作但经常出现水压不稳频繁启动现象寻求可靠解决方法

网友A:
建议使用液位控制器,视水箱的具体容量,仔细调整好水位差,调整好进水口水管位置。不要让探测棒有误测到水位的情况发生。

网友B:
靠~~~~~~~~~

你把那破玩意先扔鸟,,,吼吼吼,,,然后来找俄,,或650或950个小元,保你100%,不会频繁启动鸟

13709170262     狸狫怪

网友C:
水压不稳导致频繁启动电机,那么是真实的水压不稳还是因为电接点压力表性能引起的触点频繁接触导致电机启动。如果水压不稳可以提高电接点压力表的上下限范围即加大启停时水压波动范围,若是后者可以维修或更换。

从示意图上发现可能是水罐容积太小导致用户用水时液位下降过快导致压力表电接点频繁吸合,可以试着加大水箱容积或者直接用变频构成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D:
加个时间继电器哦  嘿嘿  我qq122673247 欢迎大家来交流

网友E:
楼上说的都有理,想稳定还是用压力表变送器加变频。

网友B:
给水通交流电,水就中毒鸟,,,不信是吧?,,,不信给你手指头脚指头通上电,你试活一哈

难怪高层居民,癌症、糖尿病、前列腺炎,裤裆不拽炎,,,轮番中奖鸟

吼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