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30-工控擂台-电气污染等级有哪几级?

楼主(2011-10-10):
电气污染等级有哪几级?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气污染等级有4级,见表一。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污染等级: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 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 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及电气机车、机动车、无轨电车和 车厢下的设备,机车内暴露在外的设备)。

网友D:
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 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 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及电气机车、机动车、无轨电车和 车厢下的设备,机车内暴露在外的设备)。

网友E:
哇靠,这题目有标准答案?太一致咯!

网友F:
哈哈,简单的题目也好给我们新手答下

网友G:
污染等级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 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 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性污染.例如由于导电尘埃或雨雪造成污染.

网友H:
污染等级: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污染

网友A:
污染等级: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网友I:
分为4个污染等级, 其含义为:
污染等级1 :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的污染。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仅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必须考虑到偶然由于凝露造成短暂的导电性。
污染等级3 :有导电性污染,或由于预期的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为导电性的。
污染等级4 :造成持久性的导电性污染,例如由于导电尘埃或雨雪所造成的污染。

网友J:
答:电气环境污染等级可分为4级: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的污染。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仅有非导电性污染,但必须考虑到偶然由于凝露造成短暂的导电性。

  污染等级3:有导电性污染,或由于预期的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为导电性的。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性污染,例如由于导电尘埃或雨雪所造成的污染。 除非有关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工业用电器一般选取用于污染等级为3级的环境,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一般选取用于污染等级为2级的环境。

网友K:
污染等级: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 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 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及电气机车、机动车、无轨电车和 车厢下的设备,机车内暴露在外的设备)。

我想谈下国际上吵的沸沸扬扬的电磁干扰(小名EMI)

EMI是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的缩写,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种。

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辐射干扰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所以在电气设计时,特别要考虑进去的,如果使用伺服和变频,那就要考虑到滤波器,不然会影响到其他设备有一次我们的s-300站的承重模块,显示不准或跳跃比较大,最后选择块滤波器,问题解决!

网友L:
如上图所示,共分为四个等级。

网友M:
标准答案已经有了,而且楼上各位又重复了好多次了,偶就不重复了。

网友N:
支持楼上各位回复的内容;唯一的答案,不重复。

网友O:
污染等级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
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及电气机车、机动车、无轨电车和车厢下的设备,机车内暴露在外的设备)。
除非其他有关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外,工业用电器一般适用于污染等级3的环境,但是对于特殊的用途和微观环境可考虑采用其他的污染等级。

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的标准污染等级:
  除非其他有关产品标准另有规定外,家用及类似用途的电器一般用于污染等级2的环境.
注: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的微观环境确定对电器绝缘的影响,而不是电器的环境确定其影响,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的微观环境可能好于或差于电器的环境,微观环境包括所有影响绝缘的因素。例如:气候条件,电磁条件,污染的产生等。

网友P:
差不多吧

网友Q:
楼上讲的不错,学习了,

就是不知道适用于什么地方,房屋建筑考虑这些吗?

网友R:
污染等级:是指器具所处的环境,
按照标准可分为四级。
污染等级1:无污染或仅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此污染对设备没有影响。
污染等级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是也应预料到由于凝露偶尔
造成的暂时的导电性(如办公设备中的家用电器、布线材料、
灯、网络部分)。
污染等级3:存在导电性污染,或者由于凝露使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变成
导电性的污染。(如:加工设备中的电气设备、工具设备中的
低压开关)。
污染等级4:造成持久性的导电及电气机车、机动车、无轨电车和
车厢下的设备,机车内暴露在外的设备)。

楼主:
本期正确答案太多,由于MP有限,优先奖励了一些陌生面孔,对于常参与的老面孔说声对不起!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l806156152               l806156152
fu4730                       fu4730
tianxingjian8            tianxingjian8
zhxl198808              zhxl198808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20积分获得者:
ganhong008              nananbeibei
张立旺                        一品黄山
zwl763824690          今生缘
bhdxzgp                     bhdxzgp
zyw3166                    勇者
hzhpl                          hzhpl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