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1期——实例分析:变频器输出电流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1-10-11):
本周擂台——实例分析:变频器输出电流到底是多少?

        在本期擂台,我们来分析一个实例,请大家分析一下电机的实际电流到底是多少。请着重阐述案例二的情况。

1、案例一:变频器为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额定功率为90kW;电机额定功率为90kW,额定电流为167.1A,负载为引风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76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96A,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99A。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为什么存在差异呢?

2、案例二: 变频器为广州市珠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0kW;电机额定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40A,负载为球磨机;当电机带负荷时各电流均正常。当把电机上的负荷去掉——也就是电机空转,没有任何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6L2型电流表显示电流(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很小,估计不超过10A;以为6L2电流表坏了,采用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却仍然和6L2电流表差不多,测量值为8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10A左右;而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70几安。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电机的电流以什么为准,是几安还是几十安?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0月2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分析案例一:

三个电流正常,

变频器输入电流是要比输出电流小一点,是由于直流侧电容储能,会给输出侧提供一部分电流。

 变频器输出电流是PWM波,不是正弦波,所以用一般的钳形表和电流互感器测得都不准,且电感原件对高频电流反应慢,就更不准了,变频器内部测电流用霍尔原件,原理不一样,以它为准。

分析案例二:

同案例一,这个也得以变频器显示的为准。空载的时候电源容量和实际负荷容量相差很大,谐波电流会很大,钳形表和电流互感器为电感原件,对高频的谐波电流反应慢,变频器的检测原件能反应出这些谐波,所以测出的电流大。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网友B:
案例一:因为此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49HZ,小于50HZ,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为380VAC(以380VAC输入变频器为例),输出应该小于380V,依据能量守恒,进入变频器和变频器输出的功率应相等,所以电流输入的大于输出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和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应相等,但由于用钳形表测量和变频器内部测量原理有差别,且测量精度也不一样,所以显示结果有偏差,这属正常。

案例二:不正常,当变频器输出频率49HZ时,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和输出电流应偏差不大,因为这时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偏差不大,根据能量守恒,电流也应偏差不大,不会进线电流10A,输出电流会达至70A,应以变频器显示电流为准。

网友C:
总言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也就是电动机的输入电流,其值大小只取决于负载大小,和频率没有任何关系!!!

1、案例一:变频器为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额定功率为90kW;电机额定功率为90kW,额定电流为167.1A,负载为引风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76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96A,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99A。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为什么存在差异呢?

这三个电流可以说很正常。变频器显示电流一般是电机侧(变频器后)电流值。达到四分一以上负荷时显示值与实际输出值基本一致。变频器输入电流小于输出电流可以从能量守恒角度去解释:变频器在运行时,尤其是在低频运行状态下,输出侧电压随频率增减为正比方式,根据能量守恒原则,即使输出则电流不变,输入侧电流也会随频率下降而减小的。这和变压器高低压两侧电压和电流关系有类似之处。

存在差异原因有测量仪表的使用和显示有关系!变频器显示电流只要和输出电流(电动机工作电流)差异不大就可以。

2、案例二: 变频器为广州市珠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0kW;电机额定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40A,负载为球磨机;当电机带负荷时各电流均正常。当把电机上的负荷去掉——也就是电机空转,没有任何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6L2型电流表显示电流(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很小,估计不超过10A;以为6L2电流表坏了,采用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却仍然和6L2电流表差不多,测量值为8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10A左右;而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70几安。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电机的电流以什么为准,是几安还是几十安?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

首先肯定一点:这三个电流不正常!

一般说,电动机在额定频率、电压空载工作运行下。其负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正常,按照案例中列举的数字,电动机空转状态下电流约为40~50A之间。

电机的无功电流已由变频器直流测的滤波电容提供,变频器的输入端有较高的功率因素,特别是在电机电机空载或轻载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由此看出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在大小关系上是对的。但是只有10A确实有问题,鉴于测量中常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应以变频器的显示电流为准。但是又感觉70A的空载电流有点大,这与电动机参数和使用年限程度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D:
认同三楼说法,只是案例二输入侧显示是10A是正确的,电机空载变频器显示为70几安也是正常的,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10A左右,这个是不准确的。

网友E:
案例二中、变频器显示空载电流不准。因为这与变频器的电流检测精度有关,当电流小到一定值的时候就会检测不准。

网友F:
笼统的讲,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测得的变频器输出电流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输出并不是普通的正弦波,而是幅度相同宽度不等的PWM波,且里面还夹杂着谐波。

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流才是最准确的,变频器输出端往往通过霍尔元件检测电流。

另外,变频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也是不相等的,变频器是个变流器,电源通过变频器,电流、电压和频率全都会改变,而且变频器输入功率等于负载损耗功率加变频器自身消耗功率,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也是不一样的。

用这些原理性的东西,去分析上面的两个案列,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东西用的不多,不好说,只能看前辈们交流了

网友H:
电流要看看负载的阿,一般都以实测的为准吧,电流有些不同没有什么意外吧

网友I:
你使用的钳形电流表是检测标准正弦波的表,如果有真有效值电流表,测得的结果就与变频器显示的接近了。变频器输入端接有非线性原件----整流器,其输入电流波形是超前电压的脉冲,不是正弦波,所以普通电流表测的电流值比实际有效值低。变频器内的电流表显示的是真有效值,所以值大。有关真有效值的概念请网友们查阅相关文章吧。

网友J:
学习了,变频器输出电流非正弦波,并夹杂有多次谐波,使用钳形表测量,显示电流不准确。

网友K:
案例1上面都说了,没有问题 案例2总感觉不对劲,空载电流怎么能到70A。?难道变频器内部测得也不准? 期待精彩回答吧

网友L:
我也来说一下:

1、案例一:变频器为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额定功率为90kW;电机额定功率为90kW,额定电流为167.1A,负载为引风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76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96A,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99A。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为什么存在差异呢?

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76A,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性质为标准的50HZ正弦波。

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96A,这个数据是错误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型电流,而钳形电流表只能测量普通的50HZ交流电,所以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是正确的为99A。

2、案例二: 变频器为广州市珠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器,额定功率为110kW;电机额定功率为75kW,额定电流为140A,负载为球磨机;当电机带负荷时各电流均正常。当把电机上的负荷去掉——也就是电机空转,没有任何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输出频率为49Hz时,6L2型电流表显示电流(测量的是变频器的进线电流)很小,估计不超过10A;以为6L2电流表坏了,采用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却仍然和6L2电流表差不多,测量值为8A;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为10A左右;而变频器上面显示的输出电流为70几安。试问:这三个电流正常吗?电机的电流以什么为准,是几安还是几十安?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

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输入侧的电流得出的数据是正确的,理由同案例一。

变频器的输出侧电流应以变频器面板显示为主!至于输入输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解释如下:

        电机在空载状态下,由于转子巨大惯性的作用,仅需很小的电流维持运转即可,至于变频器为何输出真么大的电流,绝大部分是因为变频器内的直流侧电容储能所致。至于3楼朋友所说的“电动机在额定频率、电压空载工作运行下。其负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正常”这仅仅是电机在标准50HZ正弦波电压下的空载状态,而电机现在在PWM波下工作,因此不能用来解释电机空载状态下的电流。

       本人与变频器接触了多年了,虽没有太多的理论基础,但也积累了不少的实践经验。变频器的输入侧用完好的钳形电流表和合适的电流档测出的电流是肯定正确的,而变频器的输出侧应以变频器的面板显示为主。建议大功率的变频器,尽量不要做空载运行,因为会给电网倒供回大量的无功电流,一样会给电网造成负担,长此以往会大量的降低电网的功率因数(懂无功补偿这一块的朋友都会明白的,这里不细说了)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有错误之处请指教,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M:
    这两个案例说明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的电流是不准确的。

网友N:
我没有太多的理论知识,但是还是明白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是不准的。当电机负载接近额定负载时,钳形表所测电流接近变频器显示电流;但是当电机负载不大时,钳形表测得电流没有参考价值,应该以变频器显示为准。 所以对于案例2所示情况也属正常。

网友O:
  1、首先说一下变频器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是正常的,因为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素,P=I*U*COSΦ。

  2、钳形电流表测得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案例一中的为96A,这个结果不敢苟同,一般的钳型表或电流互感器测变频器电流肯定不准, 因变频器输出的是非正弦波电流,所以要用动铁式电流表测量全有效值电流。

  3、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一般是电机侧(变频器后)电流值。达到四分一以上负荷时显示值与实际输出值基本一致。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战清石        战清石

二等奖(10MP)3名:

血狼w        血狼w

QHDTHL        QHDTHL

lyc19730508        Smile

三等奖(30积分)6名: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a348032387        橙子工控

hsjbest        6SE70

lcx_jia        李纯绪

abcxiangdong        EastW

welfare87        welfare87

网友C:
祝贺大家,收获很多!

网友P:
我想知道变频器这个输出电流含义到底在何处?

面板显示的电流又能做什么用?

我如果知道了正常运行时候的输入电流我可以计算实际功率吗?

如果是,那面板上的电流是用来表征什么的?

下次我还是直接做个测量吧.一直没机会去做

网友I(2011-11-11):
看来真有效值钳形电流表用过的人不多啊!

网友Q:
    上面两个例子测量的电流值是正确的,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

  1. 变频器和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来说,当电机空载的时候,只要输出转速一定的时候,电流也是和满载的情况的一样,这是由于异步电机的功率因数在低速的时候只有20--40%,只有克服摩擦的做功,其他都是无用功。而且输入的脉冲电流加大,因为此时整流桥的导通角较小,所以有效值较小。

2.由于钳形表的测量的是有效值,要是能准确反映出电流的瞬时变化,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进行跟踪测量。

网友(2013-07-02):
变频器输出侧电流大于输入侧电流,最根本的原因是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无功分量小了,

输入电流接近有功电流,而输出侧电流无功分量比较大。此时可以不用考虑变频器的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