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VW3000地址请教!

楼主(2011-10-11):
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小弟刚学习S7-200的PLC,现在用的是CPU224CN的,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当使用VW3000,VW3002,VW3004等一些高位置的寄存器时,我的程序就会出错,我也查不到哪时有对这些地址的定义,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224CN寻址可以8K,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2011-12-06):
在交叉引用里检查下,有可能其他地方调用了这个地址比如VD3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