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布线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第一、澄清几个概念:
概念一: 485总线的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
其实只是485总线结构理论上 在理想环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得传输距离达到1200米,一般是指通讯线材优质达标,波特率9600,只有一台485设备才能使得通讯距离达到1200米,而且能通讯并不代表每次通讯都正常,所以通常485总线实际的稳定的通讯距离远远达不到1200米,负载485设备多,线材阻抗不合乎标准,线径过细,转换器品质不良,设备防雷保护,波特率的加高等等因素都会降低通讯距离.
概念二: 485总线可以带128台设备进行通讯.
其实并不是所有485转换器都能够带128台设备的,要根据485转换器内芯片采用的型号和485设备芯片采用的型号来判断的,谁低就谁的,一般485芯片负载能力有三个级别 32台 128台 256台,理论上的标称往往实际上是达不到的,通讯距离越长,波特率越高,线径越细,线材质量越差,转换器品质越差,转换器电能供应不足(无源转换器),防雷保护越强这些都会大大降低真实负载数量.
概念三: 485总线是一种最简单 最稳定 最成熟的工业总线结构.
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应该是: 485总线是一种用于设备联网的经济型的传统的工业总线方式,通讯质量是需要根据施工经验进行测试和调试的,485总线虽然简单,但必须严格安装施工规范进行布线.
第二、严格几个施工规范:
485+和485-数据线一定要互为双绞.
布线一定要布多股屏蔽双绞线,多股是为了备用,屏蔽是为了出现特殊情况时调试,双绞是因为485通讯采用差模通讯原理,双绞的抗干扰性最好.不采用双绞线,是极端错误的.
485总线一定要是手牵手式的总线结构,坚决杜绝星型连接和分叉连接.
设备供电的交流电及机箱一定要真实接地,而且接地良好.
有很多地方表面上有三角插座,其实根本没有接地,要小心接地良好时,可以确保设备被雷击 浪涌冲击静电累计时可以配合设备的防雷设计较好地释放能量,保护485总线设备和相关芯片不受伤害,避免和强电走在一起,以免强电对其干扰.
第三、几种常见的通讯故障:
通讯不上,无反应.
可以上传数据,但不可以下载数据.
通讯时,系统提示受到干扰.或者不通讯时,通讯指示灯也不停地闪烁.
有时能通讯上,有时通讯不上.有的指令可以通,有的指令不可以通.
第四、推荐几个调试方法:
首先要确保设备接线正确,且严格合乎规范.
共地法: 用1条线或者屏蔽线将所有485设备的GND地连接起来,这样可以避免所有设备之间存在影响通讯的电势差.
终端电阻法: 在最后一台485设备的485+和485-上并接 120欧姆的终端电阻来改善通讯质量.
中间分段断开法: 通过从中间断开来检查是否是 设备负载过多 通讯距离过长 某台设备损害对整个通讯线路的影响等原因.
单独拉线法: 单独简易暂时拉一条线到设备,这样可以用来排除是否是布线引起了通讯故障.
更换转换器法: 随身携带几个转换器,这样可以排除是否是转换器质量问题影响了通讯质量.
笔记本调试法: 先保证自己随身携带的电脑笔记本是通讯正常的设备,替换客户电脑,来进行通讯,如果可以,则表明客户的电脑的串口有可能被损害或者受伤.
第五、提出几个建议和忠告:
建议用户使用和购买门禁厂家提供的485转换器或者厂家指定推荐品牌的485转换器.
门禁厂家会对与其配套的485转换器做大量的测试工作,并且会单独要求485厂家安装其固定的性能参数进行生产和品质检测,所以和其门禁设备具备较好的兼容性.千万不要贪图便宜购买杂牌厂家的485转换器.
严格按照485总线的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杜绝任何侥幸心理.
对线路较长 负载较多的情况采用主动科学的有预留的解决方案.
如果通讯距离过长,建议如果超过500米就采用中继器或者485HUB来解决问题.
如果负载数过多,建议如果一条总线上超过30台就采用485HUB来解决问题.
现场调试带齐调试设备.
现场调试一定要随身携带几个确保以前可以接长距离和多负载的转换器 一台常用的电脑笔记本 测试通路断路的万用表 几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