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机器人单独改变某轴角度的指令

楼主(2011-10-11):
请教各位,ABB机器人有无单独改变某轴角度的指令,例如我只需要6轴在现有的位置上旋转90度,其它轴不变化。 谢谢

网友A:
欧拉角轴转换那个指令

网友B(2012-10-22):
用施教器转不行吗,转过之后新建一个点moveL

网友C(2012-11-27):
回原点的那条指令,在你停留的点修改reg6轴当前数值加九十即可,我曾经用来拧过瓶盖。

网友D(2020-12-02):
添加一条movel

功能里选择retool

编辑添加Optional Arguments里面有一个/Rz

第一个<exp>里是写当前点位

第二第三个里面是xyz轴的偏移

最后/Rz那里写你想要的角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添加一条movel功能里选择retool编辑添加Optional Arguments里面有一个/Rz第一个里是写当前点位第二第三个里面是xyz轴的偏移最后/Rz那里写你想要的角度...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