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4S211报警页面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1-10-11):
我要做个 报警页面,出现报警时时自动弹出,并显示报警内容。(当前26个 报警项目,在PLC中我是从M100到M125编写的。每个内部继电器代表一个报警项。)

然后可以查找以前的报警记录。时间,内容。

拜托各位大侠说得详细点,我好操作。

网友A:
在报警设置中起始地址设成M100,自动弹出的话报警页面做成子画面,查以前的可以用报警记录表   如果掉电保存的话要用到人机内部掉电保持区

楼主:
老大 说得详细点  比如 报警 记录表怎么做   内部掉电保存区 怎么做 等等

网友B:
設置警報起始地址,共提供512筆警報,32words.以台達plc控制器來說,若輸入單位為M,S等元件種類,須為16的倍數方能合法正確的輸入,如位置M0,M16,倘若讀取位置為M1,就不合法了.

网友B:
斷電保存---勾取,即可斷電保存了

楼主:
楼上的假如我M0  触发  是不是就是 对应 报警1   M16触发  对应 报警2?

网友B:
不是的,M0對應ALARM1,M1對應ALARM2,M2對應ALARM3,

16的倍數說的只是起始地址.

网友C:
可以做两个子画面,左、右两边各一半!每半边有13条报警信息,避免有两条及以上的报警信息显示时,出现重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