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变送器又出故障了

楼主(2011-10-11):
现有一台5mpa的压力变送器,蒸汽,现象是没有电流信号输出,在DCS机房测万用表显示是0,现场测电流信号是0.11mA,但是变送器本身显示是正常的压力值,供电电压也没有问题,大概在22V dc,我用HART手操器通讯,在DCS机柜里面是通讯故障,在现场串联一个欧姆电阻后能正常通讯,进入过程变量里看,手操器显示的压力值,电流值参数又正常,用万用表串在手操器上,手操器还是显示正常,但是万用表还是显示电流信号仅有0.1mA,要崩溃了,有人能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么?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送器的输出回路出了问题,变送器显示正确,只能说明它的显示回路没有问题,你用手操器通讯得到的数据与变送器的输出回路没有关系,修理一下吧。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你的压力变送器是两线的??与DCS连接是通讯还是电流??你怎么接线的??这么点事就崩溃??太脆弱了吧?别动不动就崩溃了,这样怎么能干这行??要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要有承受力,看着肠子肚子,脑浆外流,要觉得很平常,,,要是一见血就崩溃,还能做外科医生么?要是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还能在这行干么?

网友C:
把变送器切出看显示是否是零点,此时测量电流信号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