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11-10-11):
我是个新手    刚开始学plc。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设置西门子s7-300plc的   PC adapter(auto)接口啊?还请各位师傅请教啊

网友A:
在西门子官方有个文档,专门介绍使用不同的编程适配器的资料,很全。

你这个可能需要使用随机附带的光盘驱动。如果有光盘,应该有随机资料的

网友B:
在电脑的控制面板中有个PC PG,里面可以设定,

网友C:
1,看你是用的什么通讯线啦

2,有 S7 软件中有个 OPTION ->SET PG/PC  INTERFACE 端口设置,如是 USB 的适配器就设置为“ PC adapter(auto)”,如是CP卡的要选 “PC adapter(MPI)”

3,还有如是SIEMENS PG 带有DP 端口的设置为“PC adapter(PROFIBUS DP)”

4,如果是以态网连接PLC的话可选“TCP/IP  >你电脑网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