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三菱PLC怎么连接识别电脑输出的二进制信号?/?

楼主(2011-10-11):
哥们,三菱PLC怎么连接识别电脑输出的二进制信号?/?

网友A:
请问三菱PLC通过什么途径接收电脑过来的信号啊?

网友B:
如果你是要识别它是0还是1,那样就ld=或ld<这类指令来区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三菱PLC通过什么途径接收电脑过来的信号啊?

你好,我做一个机器,是用做识别分检的系统。外部机器识别后以二进制信号输出共127种,跟PLC(X0-X7)连接7条线,现在是PLC怎么采集7条输入线的二进制信号,比如:外部机器识别后发出第127个信号1111111,PLC怎么采集并转变为127??谢谢。

网友C:
内部CPU识别,这个过程你不用深入研究他。

楼主:
对:zhangkun_1 关于

内部CPU识别,这个过程你不用深入研究他。

内容的回复:

不是,机器是我做的,我得知道怎么编程,接线?是不是外部输出二进制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端子x0-x6后,PLC自动采集?采集后信号放在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A:
既然机器是你做的。PLC要接收的话你只要做个逆变换就可以了。

7个1字本身已经是127个信号了。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既然机器是你做的。PLC要接收的话你只要做个逆变换就可以了。

7个1字本身已经是127个信号了。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当外部输入1111111后,我怎么编程才能采集x0-x6的二进制信号,变成127?小弟是自学的,没理论功底,谢谢。

网友D:
将X0-x6存放到m0中再使用k2m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将X0-x6存放到m0中再使用k2m0

谢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