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2000变频器,不定期出现E019故障

楼主(2011-10-11):
我这有台爱默生EV2000 37kw变频器,不定期出现E019故障,有时用10来天没事有时1天几次,故障后掉电又能恢复正常。主板换过,排线、模块引脚都清理过了,没效果。应该是驱动部分问题,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A:
E019是电流检测故障。

排除掉主板、排线和模块后,楼主检查下插件是否松动。如果接插件正常的话就基本可以断定为电流检测原件损坏或者检测放大比较电路异常导致的电路故障,这种情况旧的找艾默生售后或专业维修机构处理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流检测IC芯片或IC芯片工作电源异常,可通过更换IC芯片或修复变频器辅助电源解决。

网友B:
先将三个电流检测器件更换试试,可能性较大。另外查电源。

网友C(2016-05-24):
查查正负15v电源的二极管,玻璃壳二极管生锈后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