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块读取的数字量不稳,怎么做软件滤波?

楼主(2011-10-11):
我用的是20EX2主机,配的是04AD-S2的模块,监控是看到流量的模拟通道的数字量不稳定(从流量计那边过来的电流很稳定,流量计显示也很稳定),我想在PLC软件编程中,用软件滤波实现。软件滤波的方法有很多中,不知道采用什么方式是最合适的!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init c=0 buffer=0

every 0.1s pluse

{buffer=buffer+AD_SV

c++

c=10?}

c=10 {AD_filter=buffer/10 buffer=0 c=0}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信号受到干扰了吧,要是干扰的话软件滤波根本不顶事,建议采用屏蔽的方法或加隔离。

网友C:
排除干扰因素;然后写入参数正确配置模块。

网友D:
如果是干扰的话,数字跳动不规律且变化很大,那样用大小比较方法,去掉最大与最小值,如果是本来数值不稳定,好像模块可以设读取的时间

网友E:
在排除干扰或接线问题之外,使用滤波也是可行的,常见的就是平均滤波

网友F:
应该是没有设置读取的采样时间吧,一直采样当然会一直跳动

网友G(2011-11-11):
先找到干扰源,是不是旁边有变频器之类的设备?

网友H:
把信号0与24V电源0短接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I:
你把它的采样 值采样10次然后去了最大,最小,然后再取平均值 ,

网友J:
D1062设定EX2/SX2 模拟量输入(CH0~CH3)的平均次
数1~20

网友K:
对采集值加权处理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L:
是的,排除干扰因素;然后写入参数正确配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