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早几天,我们借来一台卷扬机!带制动器,制动线圈单相380V,功率不详没有铭牌了!接在电机的端子上, 电机功率7.5KW!

我自己就做了个正反转控制箱!

  接触器线圈220V   ,上面写有:Ith=110A          AC-1=110A
                                                          AC-3                220V/(这个地方是多少KW忘了)         380/ (40KW)     660/ (这个地方是多少KW忘了)

    问:

                当使用AC-1类型的负载时额定电流为110A

    是不是当使用AC-3类型的负载时,如果电压为220可以控制多少KW?

                                                                  如果电压为380可以控制多少KW? 如果按其可以控制40个KW来算,哪就是80A

                                                                  如果电压为660可以控制多少KW?

             是不是这个意思!

              由于,动做频繁接触器线圈还是烧了!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看出接触器,能频繁操作!

网友A:
确定接触器线圈是因为频繁动作而烧的吗.一般来说,接触器频繁动作对触点有影响较大.接触器线圈烧坏,通常是电压过高或过低,接触器铁芯中间有杂质等.下面图片是以前网友的接触器解释.现在接触器通常都是AC-3,完全能满足卷扬机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接触器线圈是因为频繁动作而烧的吗.一般来说,接触器频繁动作对触点有影响较大.接触器线圈烧坏,通常是电压过高或过低,接触器铁芯中间有杂质等.下面图片是以前网友的接触器解释.现在接触器通常都是AC-3,完全能满足卷扬机的操作.

  首先我确定接触器没有问题,因为我是拿了两个新的!烧后看了接触器铁芯中间并无杂质!

电压也没问题,因为我用万用表量过!

   此图我也看过,我也觉得没问题,所以我一头雾水

难道要选择AC-4类型的????

   我看过别人做的一个是用天水,一个是人民的接触器

  Ith=80A

AC-3    380/ (40KW)

      并没有烧!线圈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没什么问题!

电压没问题的话,估计还是接触器质量问题,频繁正反转的话,正常也不会烧线圈!这跟频繁正反转没有关系,

频繁正反转只会影响触点的寿命!

网友C:
接觸器本身就是用於頻繁起動停止的控制的.從樓主的講法看應該是選 用的接觸器質量問題.建議選用富士,施耐德等名牌接觸器試看.

銘牌上的多少A多少KW一般是指觸頭需承受的負載而不是線圈的要求.

楼主:
引用的回复内容:

接觸器本身就是用於頻繁起動停止的控制的.從樓主的講法看應該是選 用的接觸器質量問題.建議選用富士,施耐德等名牌接觸器試看.

銘牌上的多少A多少KW一般是指觸頭需承受的負載而不是線圈的要求.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