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怎么散热

楼主(2011-10-12):
工控机温度太高怎么办?用导热硅胶片把热量传到机器外壳上,内部器件的温度自然就降低了很多,导热硅胶片的使用很简单,撕开双面薄薄的膜,直接贴到接触面上,面积刚好跟介质吻合就可,这样散热才会均匀,有需要的请联系:

楼主:
呵呵,华丰利科技导热硅胶片

网友A:
硅胶加风扇,仪表柜加风扇,配电室加空调,还能热吗?

网友B:
呵呵,加空调注意不错www.hncgq.com

网友C:
风冷和水冷;两种方法啊!

网友D:
研华工控机带有好几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研华工控机带有好几个风扇。

是呀,我说的是风扇那里加个硅胶垫,可以传热,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网友E:
一般用风扇

                   还有一种用制冷片

     我看过德国原装西门子的电柜,都有类是 小型的制冷设备,电柜外面还有排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