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输入I的上升P 和下降N 是不是有数量限制

楼主(2011-10-12):
用西门子226plc做程序.比较长. 用了比较多的输入I上升沿(P).在电脑上面编译没问题.下载到plc里面显示错误信息.91操作数范围错误..要删除掉一些就没问题.这个是不是有数量限制的.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好像没有限制

网友B:
是有数量限制,你可以优化程序,或用别的指令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C:
没有用到报错的地步。

程序优化一下,或者打西门子400电话问一下了。

网友D:
有限制的,正负跳变检测总数是256个

网友E:
有数量限制的。

网友F(2012-01-13):
超出就自己写,

假设A是要求的上升沿信号,B是上升沿输出信号,C是一个位变量

B=ANot(C)

C=A

这里要在PLC上电时要清0(一般是上电自动清0),不要用掉电保持位,除非你有特殊目的

这里的Not(C)表示位C的反

网友G: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还有限制,不过从来没用超过256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还有限制,不过从来没用超过256个.

能用到超出 256 个 N,或P  真的是佩服楼主啊!  6楼的建议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