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一PLC程序

楼主(2011-10-12):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指令DIV是个除法指令,但是DIV除以1有什么意义,例如下面这段程序,请指正,谢谢

网友A:
也许最开始除数不是1,后来调整的,又不方便删除。就这样的结果啦

网友B:
虽然没有意义,但程序也没问题

网友C:
学习,是不是程序要取整呀?没玩过小日本的东东

网友D:
这个要看D560、D561了。在数学里可能没什么用,可在计算机的计算领域,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E:
应该是把D560和D561两个16位的数据分别转成32位吧,我想应该是这个打算。

网友F:
显示不全啊,后面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