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故障F0004短路

楼主(2011-10-1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有一台ABB ACS510 90KW变频器,整流P,N端拉弧,整流模块坏了一只,逆变模块都好的,电源,驱动也都是好的,可电源板通电运行就报故障F0004,短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仔细检查逆变部分保护二极管好不好。

楼主:
保护二极管是好的,逆变模块触发都是好的

网友B:
前段时间把接触器的线圈接短路了,把变频器的一对触点给烧掉了,哎,以后接线一定要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