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MCB微型断路器技术问题问答汇总

楼主(2011-10-12):
1.1.1. 微型断路器的Z,B,C,D,K特性曲线有何区别,应用有何不同。
• Z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2 –3In 之间,适用于电子及通讯设备保护的场合。
• B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3 –5In 之间,适用于发电机类负载的保护
• C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5 –10In 之间,使用于照明配电的场合。
• D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10 –20In 之间,适用于动力回路,如有较大电感负载的场合。多数公司认为这个值太大无实际意义,因此通常整定在10-14In之间。
• K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8 –15In 之间,适用于电动机保护。
•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K特性的热过载保护的不动作电流为1.05In, 动作电流1.2In , 而其他特性的热过载保护的不动作电流为1.13In,动作电流1.45In,因此K特性曲线的过载保护适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 D特性的产品用于电动机保护时,需要另加热继电器作为电动机过载保护。
• 大多数K特性产品其额定电流不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整定(S500 K特性除外),因此对电动机保护无实际意义。除非客户指定,在通常情况下建议客户使用传统的电机保护方案,即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或直接采用手动马达启动器MS 系列。

楼主:
微断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热是否属于正常?
根据国家标准GB10963 规定,断路器各部分的极限温升为,连接外部导体的接线端子应小于等于60K,在手动操作中会触及的外部部件应小于等于40K,另外微型断路器的正常使用的极限环境温度为40℃。只要温度小于极限环境温度加上允许的温升,都属于正常。

楼主:
微型断路器有那些常用的附件?
• 辅助触点-用于指示断路器的分合闸状态。
• 信号触点-用于指示断路器的故障脱扣状态,需要复位后才能对断路器重新合闸。
• 信号触头+辅助触头-同时具有辅助触点和信号触点的功能。
• 分励脱扣器-可以控制微断远程脱扣。
• 欠压脱扣器-当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时控制断路器脱扣。
• 锁扣-可以通过挂锁防止断路器在分闸位置上意外合闸。

楼主:
 AC 和A型漏电保护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AC 型是可以分断突加和缓慢上升的正弦交流剩余电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A型是分断突加和缓慢上升的正弦交流剩余电流及只有半波的脉动正弦直流剩余电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ABB的GS250系列漏电值300mA的产品就是A型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其余的均为AC型。
在具有直流整流电路中,需要A型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进行漏电保护。

楼主:
3极的微断漏电开关可不可以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
不可以,3极的漏电开关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只要有不平衡负载电流流过就会跳闸。这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4极的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