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中央空调电加热自控方案整改 求助

楼主(2011-10-13):
原来的方案是用希曼顿的调功模块,输入4-20mA的信号,根据设定温度来控制加热器,达到控制温度的要求(温度维持在28度左右)。现在我想用PLC来控制,用PLC开关量直接控制接触器行不行(直接读现场温度,程序判断,温度低了就加热,到温度了就停机,温度下来了就开机)。或者用PID算法(没搞过。。)

高手指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精度要求不高 28上下3度   但是加热器是20KW的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