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的CP1E系列PLC没有位测试指令(TST),有没相似功能的指令?

楼主(2011-10-13):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用到的PLC是欧姆龙CP1E系列的PLC,其中就用不了位测试指令(tst)。请问有没可以替代的应用指令,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网友A:
因为CP1E支持了除DM区域外位的偏移,所以TST指令已经不重要了。

比如你可以写成:

W0.0【5】  这种方式,来表示W0.04,这样你可以直接用AND这种逻辑位检测指令进行检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