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怎么制作液体流动管道?

楼主(2011-10-13):
老师您好:

                  我在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iFIX中怎么制作流水管道?就像MCGS里的流体管。

网友A:
在的新图库里面是自带的,很方便

也可以自己编程;

因为你可以用三个图片,通过顺序显隐的方式;达到流动的效果!

楼主:
新图库怎么下载?安装?

网友B:
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C(2016-05-03):
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建议你更新一下软件的版本,图库都是软件自带的。网上也有一些图库的下载,可以搜索一下